Edem每次导入模型跳出

楼主(2016-11-29):
用的是EDEM 2.6.0,每次导入模型都到下面进度就跳出了,Pro-E4.0和Creo3.0导出的igs,x_t,model等格式都试过,还是不行。求教各位大牛!感激不尽!!

网友A:
是不是版本低了的原因?

楼主:
Edem的版本低了?应该不低吧?现在好像2.7.0比较新。
CAD的版本也不应该啊,高低版本我都试过了。

楼主:
盗版的缘故?

网友(2017-01-18):
楼主用得EDEM软件是正版还是在淘宝上买的A货啊   我也想在淘宝上淘一个  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版本低了的原因?

用过吗  我想在淘宝上买一个    不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
直接网上下载的,能用。
另找了两台电脑,装上,其中一台能导入。
靠,纯粹是靠人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