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碳当量是不是只在钢材焊接时计算,像铝合金这类不计算碳当量

楼主(2016-11-29):
本人学生,希望有大神解答

网友:
碳素钢中决定强度和可焊性的因素主要是含碳量。合金钢(主要是低合金钢)除碳以外各种合金元素对钢材的强度与可焊性也起着重要作用。为便于表达这些材料的强度性能和焊接性能便通过大量试验数据的统计简单地以碳当量来表示。有许多碳当量指标,如拉伸强度碳当量、屈服强度碳当量、焊接碳当量,还有裂纹敏感性指标(实质上也是碳当量)。每一种元素的碳当量以1/X表示,X一般为正整数,由统计数据决定。若干元素的碳当量计算之和即各个1/X值之和。

因此碳当量是针对钢铁而言的,与铝合金不相干。

网友:
C0.35%以上可爆接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