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和绞龙轴之间可以不要轴承座吗?让减速机来承受径向力和轴向力?

楼主(2016-11-29):
有没有大侠做过螺旋输送机的?1.5Kw,90r/min的LS200螺旋机,摆线减速机和绞龙轴之间可不可以不要轴承座,直接让减速机来承受径向力和轴向力?谢谢!

网友:
主要是绞龙太长,自重大吧,会弯曲的。

网友(点评):
1.25米长,自重很轻,只有15kg。

网友A:
你可千万不能省了一套轴承啊。我们这里做刮粪机的就是那样。坏的修不住。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提醒,虽然也看见有人曾经做过类似的直联方案,但从理论上分析,这种方案的确冒险,是直接让减速机暴露在危险的环境里,不可取。即使可以用,后期必定维护成本高。

网友(点评):
想问大侠,是坏什么呢?减速机吗?谢谢!

网友:
自重大的化,减速器受不了

网友(点评):
嗯,自重15k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千万不能省了一套轴承啊。我们这里做刮粪机的就是那样。坏的修不住。

对,减速机。

网友:
径向没问题,加设一个平推轴承

网友(2018-06-05):
楼主这个项目怎么样,后来怎么实行的,一般减速机都会有径向力的校核,可以参考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