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加工中心用G81,G83钻孔时的有多大力?

楼主(2016-11-29):
请问加工中心用G81,G83钻孔时的有多大力?

网友:
这和你用什么指令有关系吗??和你的机床,刀具,工件材料,硬度,还有钻孔的大小有关系吧

网友:
对对~支持楼上说法~

网友:
1,一个主要钻浅孔一个钻深孔,一个是一次钻出,一个会中间提一次刀,切削力应该没什么区别。

网友:
力的大小和材料及设定的加工参数相关,与执行的命令无关。

网友:
看你F给多少,用的啥刀,刀片钻还是麻花钻,刀刃的锋利程度,我这还有G81镗孔的呢,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同等条件下G83受力稍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