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于调整,又能紧固的标准件

楼主(2016-11-29):
如上图,挡板中间开孔与圆杆相连。寻一种标准件,既能方便的调整挡板间间距,紧固后又能传递一定载荷(垂直于挡板大约500N)。

不知哪位大师比较熟悉这个?谢谢!

补充内容 (2016-11-29 21:33):
每个挡板前面都有一个物体,物体作用在挡板上约500N的力。

网友A:
双头螺柱的的样子,两头左右旋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头螺柱的的样子,两头左右旋螺纹。

如果只有一个挡板,比较容易。两个挡板,就不好用螺纹了吧?就是要调这两个挡板间的距离啊。

网友B:
两个挡板有必要都是活动的吗?内外两侧都要固定,载荷往哪个方向传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挡板有必要都是活动的吗?内外两侧都要固定,载荷往哪个方向传递?

哦,是我没有说清楚。挡板之间有物体的,一个挡板推一个物体。

网友:
用卡子固定在板的2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是我没有说清楚。挡板之间有物体的,一个挡板推一个物体。

需要两个挡板和夹具同步移动?

网友:
这个不难吧。

网友:
在挡板二导向轴方向各配一根螺杆,然后用一个手柄旋转同步轴,通过蜗轮付带动之类结构带动丝杆付实现上下

网友:
双向滚珠丝杠?

网友C:
所谓调整是组装调试期间调整还是工作过程中?如果是前者,在载荷的反侧螺柱上加上固定环可行么?有紧定螺钉型、分离型,开口型等等,根据你载荷和螺柱直径可以选一下型号,misumi上就有,直接搜固定环。

网友(点评):
好,了解一下。我标准件平时用的少,所以不是很熟。谢谢!

网友:
给2L和9L配个图

网友:
用涨套式连接。。

网友:
我明白楼主的意思,你看这个结构怎么样,挡板两侧的孔开个槽,以螺钉紧固,传力的时候拧紧螺钉,挡板卡紧圆杆就能传递力量,需要调整的话松开螺钉,调整间距。

网友:
用螺母调节,调节完再用螺母锁紧。

网友:
挡板上加个紧定螺丝可以吗?不然,就如下图

网友(点评):
米思米的小东西挺多的,这个网站是米丝米官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调整是组装调试期间调整还是工作过程中?如果是前者,在载荷的反侧螺柱上加上固定环可行么?有紧定螺钉 ...

组装期间调试位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