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这两个腰孔如何标注基本尺寸?

楼主(2016-11-29):
(图片)

网友:
可以像键槽那种标注吧

网友:
这种最好是标腰孔边到边的距离吧   不然不好检查,然后腰孔尺寸要标全

网友:
定位尺寸从中心引线标注,腰孔尺寸可以标总长和宽度,或者标两个R中心的距离和R大小。

网友:
槽宽, R大小,一边圆心到边的距离,直槽长度(也就是两个圆心的距离)

网友:
只选中一个用上2*XX

网友:
用孔标注,或是直接标注半圆半径,然后自己改标注成12*40这种格式

网友:
标注宽度,因为机加的孔都是钻或铣出来的,没人给你计算钻头直径多少,直接给出多好。

网友(2019-07-16):
通常是最外的长X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