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中圆弧接圆弧处有很明显的接痕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11-29):
       本人近日有一个零件放在数控车床上加工的,现在的问题是工件圆弧与圆弧相连接处有明显的接痕,请教各路高手相助,帮忙解决这燃眉之急,不胜感激!
       补充说明:图纸上两段圆弧是相切的,编程是起点坐标,终点坐标,圆弧半径。如果用一段圆弧编程,加工的圆弧面光滑无痕,如果两段圆弧则在连接处有明显的接痕,新机床基本上可以排除机床的因素。

网友:
前面留一点余量最后在精车一遍看看,另外程序再优化一下圆弧过度的处理。

网友:
问下楼主用的什么系统的车床

网友:
发图发图

网友:
我猜,,,你的路线是蓝色的(上面的)没有 使用一条直线相切两个圆弧;正确的要用一条直线(黄色),相切两圆弧,这样才能光滑,黄线和圆弧粉红线(下面的)。

网友A:
调刀尖圆弧半径补偿G41或G42了吗?

网友:
上图纸和程序啊。还有工件加工后的图。

网友:
系统插补计算的精度?刀架运算响应时间和主轴速度之间的滞后?由磨床的无火花磨削推断。

网友:
检查机床的反向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刀尖圆弧半径补偿G41或G42了吗?

正解,问题多是出在这里

网友:
首先应该确定画的两段圆弧是否相切,图纸也有可能画错的,如果图纸没有画错,那么有可能是没有使用刀具半径补偿,以上这些原因都是在排除你机床故障的前提下,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看看刀具在机床上固定是否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