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组锯片铣刀与电机

楼主(2016-11-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3Kw电机通过1:4的二槽V型皮带轮就可以

网友(点评):
二槽B型、三槽A型也行

网友:
我们厂的锯片,主要切钣金。锯片直径350,用上面的电机,11KW,再皮带轮增速1:1.5
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1比4是进行增速传动吗?Y132M-8,3KW,转速710,增速后2840,是不是太快了?

分分钟 烧掉

网友(点评):
通常1:4是减速(缩小),增速是4:1(放大)。工程描述很严格是,要养成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