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压力装置

楼主(2016-11-30):
现在有一个压装项目,需要用到250公斤左右的压力,压装过程用要监测压力和位移,压力异常时要要报警停机。之前选用的伺服电缸加压力传感器和光栅尺,现在觉得压力不大,且伺服电缸价格比较贵,一套设备需5套。有没有什么其他替代装置,出力稳定,行程在200左右。在线等大神指点·····

网友:
精度不高的话油缸或者气液增压缸,加力、位移传感器也是可以的!电缸、液压都用过,液压的能到0.1!还有一种液压伺服,元器件加工精度高,闭环控制,控制很麻烦!号称可以达到电缸的精度!

网友A:
用液压缸,应该成本也不低,需要液压站等。

网友:
想要便宜,用气动的液压千斤顶、机械千斤顶、或 拉马改造一下,不需要液压站等就是压力检测要想想办法。

网友:
250公斤如果是力的话太小了,用气缸加比例阀,成本低,电缸因为响应慢所以不太合适,楼主最好找个懂控制的人来做方案,不然连选型都做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液压缸,应该成本也不低,需要液压站等。

相对电缸液压要便宜一些,就看楼主动作是怎么样的,一台液压站也能实现!多几个油缸罢了!

网友:
要显示位移就比较贵,能不能用步进电机+滚珠丝杆+载荷传感器,
步进电机+滚珠丝杆测量位移
载荷传感器测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