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mm厚的铝板上如何安装钢丝螺纹套

楼主(2016-11-30):
在5mm厚的铝板上如何安装钢丝螺纹套啊,可行吗

网友:
可行,不过螺距不能大于1mm。

网友(点评):
不是牙距越小越不容易滑牙么?

网友:
压铆或者拉铆螺母。

网友(点评):
大侠正解

网友:
      首先你在上面镶嵌多大的螺纹套,是通孔还是盲孔,根据你要求的深度来买牙套,牙套长度一般都是1d、2d、2.5d这样的,其中d是螺纹直径,比如说M5的牙套,是2d的,那么拧好之后的长度是10mm。
0 d: W3 Q$ ~' @: Q$ y      然后在根据你牙套的大小来钻孔,再去五金店买专门用来攻牙套螺纹的丝锥,最好在买一个专门镶嵌牙套的扳手然后在镶嵌很好弄的

网友(点评):
这块铝板厚度为5mm,那不只能装小于5mm的牙套么?

网友(点评):
不是看直径,买长度短的螺纹套即可

网友:
具体要看你的镶多大的钢丝螺套螺距太大了,螺栓安装的有效圈数就太少

网友:
如果有一定的轴向力,螺纹套外径尽可能大些

网友:
铝板上一板不攻牙啊,容易滑丝

网友(点评):
也有攻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