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关于密封垫片选择以及厚度选择

楼主(2016-11-30):
大家好!
现在需要在两个箱体之间设计密封垫片(箱体直径70mm,壁厚5mm,箱体间隙1mm左右)密封的介质是一种混合液体(含硅油、磁性小颗粒等),常温,基本无压。

目前打算用丁晴橡胶垫片或者紫铜垫片,想请教如下问题:

1针对这个1mm的间隙,用哪种垫片更好?
2 橡胶垫片的厚度有现成的规格吗?还是说可以自己根据需要制作厚度?
3 感觉这些垫片都是通过受力形变来实现密封的,那么现在密封1mm间隙的话,丁晴橡胶垫片或者紫铜垫片的原始厚度应该设计成多少合适?

网友A:
密封的介质是啥,有没有压力,温度如何,需要经常拆装不,这些都是影响因素,都要考虑到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使用环境和工况很重要,可以说得在详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的介质是啥,有没有压力,温度如何,需要经常拆装不,这些都是影响因素,都要考虑到的

谢谢您!
密封的介质是一种混合液体(含硅油、磁性小颗粒等),常温,基本无压。

网友A:
其实我也不是专业的,个人看法,按你的说法的话,感觉NBR的好一些,铜垫片对表面粗糙度公差要求比较高,箱体加工过程会有变形吧。厚度的话惯用1.5或者3的,看你需求了,尺寸不是很大,1.5的应该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也不是专业的,个人看法,按你的说法的话,感觉NBR的好一些,铜垫片对表面粗糙度公差要求比较高,箱 ...

谢谢您!箱体的粗糙度3.2的话能用铜垫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箱体的粗糙度3.2的话能用铜垫片吗?

感觉不太靠谱,要小于0.8吧,越光滑越好

网友B:
用1.5厚的丁晴橡胶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5厚的丁晴橡胶垫片。

谢谢您!
1.5mm厚的话是现有的规格还是要自己加工?

网友(点评):
有现有规格。

网友:
车制1.05尺寸的聚四氟乙烯

网友:
铜垫片一般用于高压高温等重要场合

网友C:
可以用组合垫,密封性好一点,也有现成的。粗糙度3.2 无压 液体介质的可选择性还是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组合垫,密封性好一点,也有现成的。粗糙度3.2 无压 液体介质的可选择性还是挺多的。

组合垫不符合楼主的要求
注意 间隙1mm

网友:
      能想到用铜垫片说明可以用纸垫了啊,涂点密封胶就可以了。不用纸垫只用红胶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