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中旋转的机构

楼主(2016-11-30):
刚接到一个案子, 需要用到一个结构, 来跟大家请教一下:

该项目是用于移印机上的自动上下料项目, 移印机工作台上有一个环形轨道, 其上有若干滑块沿着轨道步进运行.

在滑块上安装有旋转轴, 旋转轴连接治具安装平台

我的想法是希望该旋转轴能在步进过程中旋转一定的角度. 依靠移印机自身的动力.

见图:

目前能想到的只有齿轮齿条, 有没有其他的巧妙的机构.

谢谢!

网友:
用扭力弹簧可行吗

网友:
钢丝轮结构

网友(点评):
钢丝轮不是打磨用的吗?

网友(点评):
钢丝绳带动轮子转动

网友:
能否用平面凸轮块来控制转动件旋转角度,在固定位置实现想要的角度

网友(点评):
我也在想怎么用凸轮, 能详细说一下你的想法吗?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的具体结构是怎样的,我的想法是在工位处设置一个机构来实现拔动转轴旋转,具体还要看实际情况

网友(点评):
不知道环形轨道的尺寸,否则平面凸轮太大了没意义

网友(点评):
LZ七楼的简图,你怎么看?欢迎交流讨论

网友:
步进冷床,你可以了解下。
上下两排齿,每个工步翻转90度 ,一边翻一边往前走

网友(点评):
有图片介绍么?谢谢层主

网友A:
lz确定是每步旋转90°吗?
旋转滑块拍个照片看看,看看有没有好的方法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确定是每步旋转90°吗?
旋转滑块拍个照片看看,看看有没有好的方法传动

见示意图, 初步计划采用右边的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示意图, 初步计划采用右边的结构.

你的环形轨道是水平的还是垂直的?
如果是水平的,感觉这个示意图应该不行吧。这个图不算CAM,叫斜楔或者挡块更贴切吧。
轴要一定的阻尼,而且你要持续步进转过一个角度,这个做不到吧。
欢迎交流!

网友(点评):
轨道是环形的, 类似于操场跑道, 不是每个步进都要旋转, 只是在直线段旋转即可. 在转轴的两端都安装有直杆, 呈90°排布, 这样就可以连续旋转了. 老外喊这个叫CAM, 只是个名字而已, 不要太在意. :)

网友:
@seebb
你的示意图已经说明了有垂直的摆杆来驱动轴。
我说的两点,可能没说清楚:
1)轴要有阻尼,停摆之后要有一定的自锁;
2)水平环形轨道是朝一个方向步进,摆杆只能在底部或者顶部安装挡块。你看看角度能否连续调整?能否达到你第一楼中的连续转动?

网友(点评):
我所说的结构和7楼的差不多意思,但这种结构一般是来回摆动的,如果要向一个方向持续旋转,估计要用圆周齿合的方式会比较合适些,这样也可以实现自锁,或者在工位实现单独驱动旋转和定位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4楼的观点可行。

网友(点评):
我会做一个自锁的类似于柱塞的东西, 依靠钢球和V槽配合来定位, 当然, 这种结构不是很可靠, 需要再想一种依靠凸轮来释放或锁定的插销结构来自锁.

网友(点评):
通过在轴的两端同时布置摆杆, 且相互垂直, 然后在行进路径上两侧间断布置撞块, 可以实现每次步进旋转90°的目标. 两位觉得怎么样?

网友(点评):
LZ现在理解我和hurong_88大侠所说的意思了。我觉得你可以试验,但是我还是表示怀疑。凸轮有一个好处就是,在行进路径上自动自锁,不需要加锁,解锁。这样就简化多了。

网友:
@hurong_88
在工位解决的话,有一个动力脱离后耦合的问题。或者每个工位一个电机。
lz希望用环形传送带的动力,我赞同这种思路。
如果要深入讨论,lz就要精确给出环形传送带尺寸,速度、间歇时间等等。

网友:
凸轮进展如何了?

网友(点评):
旋转就用摆杆+挡块的方式了, 旋转定位还在设计.

网友:
@hurong_88 的观点:我所说的结构和7楼的差不多意思,但这种结构一般是来回摆动的,如果要向一个方向持续旋转,估计要用圆周齿合的方式会比较合适些,这样也可以实现自锁,或者在工位实现单独驱动旋转和定位

LZ用摆杆的思路,我觉得还没有理解@hurong_88 的意思。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网友(点评):
恩? 为什么不能用摆杆? 会有什么问题呢? 齿轮的成本会高一些, 而且觉得没有必要.

网友:
需要旋转位置加离合器   到了位置  通电吸合旋转  完了断电脱离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