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画出角度螺旋线

楼主(2016-11-30):
SW里面的螺旋线只有高度和圈数、螺距和圈数,高度和螺距,就是没有角度这个选项。
怎么画一个与端面呈30度的螺旋线

网友:
没明白啥意思,不是都有起始角度的选项么

网友(点评):
不是起始角度,就是画烘干机里面的杨料板,杨料板与端面是30度, 一个圆周8个杨料板,然后这8个杨料板都是30度的角度螺旋排列的

网友:
谁说没有的?你看看我这个.

网友A:
“......就是没有角度这个选项......”

那么人家写的“锥形螺旋线”是啥意思呢?
学艺不精啊.....................

网友(点评):
不是锥形螺旋线,锥形是每圈直径渐小或渐大,我说的是每圈直径都一样,但是整体螺旋线是30度

网友:
请您看看红线框内的选项

网友(点评):
不是这个意思,可能我表达的不清楚,我整个图

网友:
来个长的然后切除一部分不就是吗?

网友(点评):
筒内壁的螺旋线,不好切除啊

网友B:
做一个基准面与说的端面成30角度,在这个做的面上画螺旋线,试试吧  。

网友(点评):
不是太懂啊,可以画个简图么

楼主:
像这样的30度螺旋线

网友(2018-08-17):
可能只有我懂你的意思,我现在要画一个11度的,崩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没有角度这个选项......”

那么人家写的“锥形螺旋线”是啥意思呢?

笑别人之前自己好好想想,锥形螺纹不是他描述的那个问题点好不好;不然这么大的字  又不是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基准面与说的端面成30角度,在这个做的面上画螺旋线,试试吧  。

那也不对的,我试过了 他的螺旋线只能垂直于基准面,不能指定方向去设置

网友:
这个应该叫螺旋升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參考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參考

厉害,好早的帖子了,我也是用的那个公式算出来的螺距的,PI*D*tan30。谢谢大神。

网友:
初始角度是可以设置的,螺旋线的属性菜单里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