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应力奇异对构件的刚度有影响吗

楼主(2016-11-30):
我用creo simulate做分析,很多时候会出现应力奇异,如果我只关心刚度,需要在乎应力奇异吗?

网友A:
是指受力体由于几何关系,在求解应力函数的时候出现的应力无穷大。由于任何物体都是有一定的强度的,不可能出现应力无穷大。所以在实际结构中是不会出现应力奇异的。
但是应力奇异的地方一定存在应力集中,应力奇异可以来自与很多因素,比如荷载,边界条件,边界的光滑性,材料系数的光滑性,等等。你的模型固定了,你的奇异点也固定了,通过计算是消除不掉的,计算是一个用估计解逼近一个真实解(精确解),精确解本身带有奇异点,怎么能够消除呢?所以尝试消除应力奇异点的做法是错误的。如果想消除应力奇异点,你的modelling过程就需要改变。比如二维平面单元,在某一节点处加集中力,那么此处就是一个奇异点。要消除它的话,可以把集中力变成集度线载荷加到一段长度很小的线上,奇异点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受力体由于几何关系,在求解应力函数的时候出现的应力无穷大。由于任何物体都是有一定的强度的,不可能 ...

我计算的用力是奇异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结果是不准确的,我想知道在这种应力不准确的情况下,分析出来的位移是否准确?

楼主:
我在creo的帮助文档中找到了:关于奇点对应力与位移的影响
意思就是应力奇异与位移没啥关系 0M~R6]JPFFAZ`BZ~P@R}(CH.png

楼主:
网址:support.ptc.com/help/creo/creo_pma/chinese_cn/#page/simulate%2Fsimulate%2Fmodstr%2Fconstrnt%2Freference%2Fsingular_constrnt.html%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