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钢门拆不下来,因为上面被这个挡着

楼主(2016-11-30):
本来想把塑钢门向上取出来,但是红箭头那里的缺口很小。
我现在的做法是用锉刀、电钻等强行扩大缺口。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
这个环境,很多方法受限。我们的塑钢窗户很容易拿下来。有办法安装上去,就应该有办法卸。

网友:
好暴力,不过这些人没研究,坐等大神回复学习。。。小窗户能直接提出来

网友:
侧面开有缺口的白条是压进去的,可以直接扣出来。

网友:
塑钢门下面有一对滚轮是可以调节的,你把滚轮调向上点,门就降下来点了,不就可以抬出来了吗。

网友:
箭头指的这片是能翘下来的,翘下后就好往上一托就下来了。

网友:
用二把螺丝刀用平衡力往上抬,边抬边撬就会出来滴

网友: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个人觉得可以尝试调整窗户下面滚轮,如果调不了就用改刀翘动,边撬边摇晃超过极限就下来了。

网友:
用锉刀、电钻等强行扩大缺口都会伤到周围。这次可以基本解决问题。
建议改一下设计结构,从源头改进。

楼主:
多谢指点,成功拆下!
感觉就像第一次做那事一样:开始的时候找不准位置,也不敢用力,急得团团转。后来下狠心一用力,进去了!

网友:
祝贺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