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串联的液压马达怎样实现单独调速?

楼主(2016-11-30):
      两个液压马达以串联形式连接,现在只能在液压站用手动变量泵统一调节转速。有什么方法可以在不影响主油路的情况下实现分别单独调速?
      比如说在液压马达进油口加装单向可调分流阀,分流的部分再并入主油路。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
只能分流,否则,该要问你说怎么办了

网友:
   两个马达分别并联一个调速阀

网友:
马达串联不就是为了流量基本一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决你要什么精度了。另外既然是两个马达串联,必然不会是什么高精度要求,为的就是省管子而已(此处不考虑 ...

不光是省管子,可以省各种检测仪器。马达串联就是为了得到相应比例的供油量。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
1-在第一个液压马达前面加调速阀
2-在两个马达之间加溢流阀和调速阀(此处,第一个液压马达与液压系统可以看成一个定量泵系统)
我不是搞流体设计的,纯属个人愚见。

网友:
没听说过啊,没实际应用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