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紧固件如何使用,求指点

楼主(2016-11-30):
这种东西怎么用,第一次见,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
好象顶部还少了个芯子

楼主:
不少,就是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看着像机床的拉爪  这么少的零件 楼主多结合下用的地方 自然就能搞清楚啊

网友:
这种机械式游标卡尺第一次见到。

网友(点评):
楼主只是放在游标卡尺的盒子上照的照片,你怎么能把这种东西和游标卡尺联系上呢,这思维。

网友:
就这么几个件,随意组合装配吧。这东西做什么用的?感觉这应该是一个小型夹头,夹紧用的。

网友:
和膨胀螺栓一样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