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调制许用抗剪应力多少?

楼主(2016-11-30):
45钢调制后许用抗剪应力多少?安全系数选多大合适。百度查到有60mpa和178mpa,不知道那个是正确的。

网友A:
安全系数取的不一样,许用抗剪应力不一样。重要件安全系数取大些。键的校核一般按60mpa。

网友B:
我是按安全系数取1.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系数取的不一样,许用抗剪应力不一样。重要件安全系数取大些。键的校核一般按60mpa。

谢谢大侠的回复,一般的零件选多大合适,重要的零件要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按安全系数取1.8-2

1.8跟2差别不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