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8和9尺寸代表什么意思,求指点

楼主(2016-12-01):
求指点,图中的8和9尺寸代表什么意思,谢谢大家

网友A:
没看到啊。

网友:
看看修改表那一栏有没有球8和9, 通常是修改标记,可以直接在修改栏检索修改内容,这个不属于机械规范范畴,一般公司内部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啊。

不好意思,上传的图片变模糊了,就是下方画蓝线的地方

楼主:
再传一次

网友(点评):
楼主应该说的是这个螺纹的标注吧 看着感觉像公差的一种表示方法

网友:
很少看到这种图

网友:
看着是梯形螺纹的一些参数,

网友:
这个不是瓶盖螺纹么。你要把正张图给传上来大家才能看懂啊。

网友:
螺纹的内、外径及其公差

网友:
螺纹小径和中经以及螺纹的角度等

网友:
8和9应该是图面上有相应的说明,

网友:
8和9里面的T-1、E-1下面的表格里有说明,应该是尺寸公差的意思,这是哪个国家的图纸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