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跨度怎么驱动

楼主(2016-12-01):
       我有一个移栽玻璃的项目,玻璃长度较长,达到5.6M,我的移栽机构跨度达到了7M,用120*120*8 方管铣过导轨面。用齿条和直线导轨驱动。1.3KW伺服电机+1:50减速机,全部载重≤420KG。7M的横梁用工字钢做加强筋。误差精度1-2MM,担心一边驱动会不会有问题? 没做过怎么大的东西,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一边驱动,如果离重心比较远,可能要卡住。如果对移动精度要求不高,可以参考行车的结构,用通轴,或者双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边驱动,如果离重心比较远,可能要卡住。如果对移动精度要求不高,可以参考行车的结构。

你是指中间一个电机,然后用万向节机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双驱。

如果双驱动的话,会存在有前有后,电机不可能同时前进后退

网友:
双驱动吧,电机调同步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同上,做双驱动,也就是两边各一个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双驱动的话,会存在有前有后,电机不可能同时前进后退

LZ不知道有双驱电机的驱动器?驱动器跟普通的单电机驱动器不一样,同步问题可以解决,但是比较贵

网友:
7m跨度,最好采用双驱动,同步调节好没有问题。

网友:
5.6M的跨度,那怕架子很结实也需要用软轴把齿轮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不知道有双驱电机的驱动器?驱动器跟普通的单电机驱动器不一样,同步问题可以解决,但是比较贵

这个还真没听过,我去问问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边驱动,如果离重心比较远,可能要卡住。如果对移动精度要求不高,可以参考行车的结构,用通轴,或者双驱 ...

OK   知道了  谢谢啦

网友:
单驱动较好,电机居中,联轴器,两边齿轮传动。

网友:
双驱吧,同步可以有很多方法解决。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数控切割机。
一般4米跨以下,单驱动。6米以上,双驱动(分别驱动,没用软轴连接)。

网友:
去大点儿的工厂看看头顶的天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