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管与工字钢之间怎么连接比较合适

楼主(2016-12-01):
钢架最上方放置沙克龙,承重柱是用的152x6的圆管,最上方是用14#工字钢作为承重梁,请问圆管与工字钢之间怎么连接比较合适

网友A:
端部封板,与工字钢焊接连接或螺栓连接。

网友B:
可以和地脚一样,焊接一个圆盘在圆管的顶面,然后与工字钢焊接,同时增焊加强筋。

网友C:
管子端面设计方法兰

网友:
楼上三位基本说全了,就这么干

网友:
这样的怎么样?

网友D:
圆管端面封板,直接焊死就行。如果不考虑移动的话。

网友E:
楼主的solidworks有钢架设计模块吗?

网友:
赞同六楼说的。这样焊接的多。

网友:
端部封板,焊接比较省事

网友F:
圆管顶上焊接端板支座,与方钢螺钉把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圆管端面封板,直接焊死就行。如果不考虑移动的话。

好了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圆管顶上焊接端板支座,与方钢螺钉把合。

谢谢 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部封板,与工字钢焊接连接或螺栓连接。

方法不错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solidworks有钢架设计模块吗?

没有啊  只有焊接轮廓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和地脚一样,焊接一个圆盘在圆管的顶面,然后与工字钢焊接,同时增焊加强筋。

嗯嗯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子端面设计方法兰

嗯   谢谢了

网友:
支持方法兰,外观比较协调。

网友G:
为什么要用圆管做立柱呢?
难道是利用库存吗?否则应该选用工字钢或H型钢做立柱。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要用圆管做立柱呢?
难道是利用库存吗?否则应该选用工字钢或H型钢做立柱。

领导安排的

网友(点评):
那就只能按楼上说的,钢管端加封板吧。

网友H:
个人观点:
(1)如果不考虑拆卸,建议圆管端部封板焊接,与工子钢相连的采用加强筋焊接连接;
(2)若需要拆卸的话,建议用法兰连接,并且一定要注意定位设计;
(3)从楼主第二张图片看的话,好像梯子的,型材上放置的钢板应该采用防滑板的。

网友:
同上 ,顶部封板 焊接工字钢省事,担心结构不稳 ,添加角筋板即可

网友:
焊接加螺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个人观点:
(1)如果不考虑拆卸,建议圆管端部封板焊接,与工子钢相连的采用加强筋焊接连接;
(2)若需 ...

是花纹板  只是显示效果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solidworks有钢架设计模块吗?

楼主的solidworks没有钢架设计模块 其他人的SolidWorks也没有钢架设计模块 他们有的只是焊件模块
楼主的这个是利用焊件模块做的
underst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