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焊件的受力分析问题

楼主(2016-12-01):
用焊件 插件画的模型,受力分析时总是提示模型不稳定,请问怎么回事。请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简单说就是静力学分析缺约束,一加载力,模型就无法保持静止状态,结果就破坏了静力 ...

用一般方法建立的模型就可以分析,但是如若 用焊件建同样的模型,分析就会提示模型不稳定。想弄明白之间是什么差别。

网友B:
视为横梁,
约束某个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为横梁,
约束某个节点,

网友C:
楼主是视为杆单元还是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视为杆单元还是实体?

视为梁

网友:
还没接触!学习学习!

网友(2017-12-01):
引用 网友B:
视为横梁,
约束某个节点,

请问用哪个命令视为横梁?又如何约束某个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