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钣金如何生成平板视图

楼主(2016-12-01):
求助钣金如何生成展开图 也就是平板视图

网友A:
你的视图从哪得到的,不是从右侧视图调色板窗口中拖拉出来的吗,仔细看看视图调色板窗口还有什么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视图从哪得到的,不是从右侧视图调色板窗口中拖拉出来的吗,仔细看看视图调色板窗口还有什么视图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是没有平板视图啊

网友(点评):
因为你的建模根本不是使用钣金方式建模的,当然就不可能存在什么平板视图

网友:
板金--展开!

网友B:
二维工程图,添加视图里面有平板视图选项

网友C:
我分析之所以没有展开图是因为你的钣金建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维工程图,添加视图里面有平板视图选项

我刚才试了一下 可以 但是三维图里面的零件的造型就变成平板形式的了呀,所以说出平板的工程图是钣金厂的人用的吧  另外我还行问您一个问题 我们不给钣金厂发三维图我们出的图纸  厂子可以根据我们的图纸知道生产么

网友(点评):
你是订购钣金件的,工厂具体如何折弯,与你无关,你收货的时候,也只是验证成品尺寸而已,什么平板展开图的,与你挨不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是没有平板视图啊

OK  我看一下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视图从哪得到的,不是从右侧视图调色板窗口中拖拉出来的吗,仔细看看视图调色板窗口还有什么视图

用这种方式建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分析之所以没有展开图是因为你的钣金建模有问题

这种形式 直接绘制的相互垂直的线 生成的基体法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形式 直接绘制的相互垂直的线 生成的基体法兰

把cad给我 绝对给你一个能展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cad给我 绝对给你一个能展开的

咋能给你啊

网友D:
如果自己生产可以给展开图,给钣金厂加工,就这个图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自己生产可以给展开图,给钣金厂加工,就这个图就可以了。

知道了  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才试了一下 可以 但是三维图里面的零件的造型就变成平板形式的了呀,所以说出平板的工程图是钣金厂的 ...

最好提供3d模型给供应商,由供应商自已展开加工,满足你成型后的图纸要求就可以。你使用的展开系数与供应商的不一定匹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咋能给你啊

在回复里发个带尺寸的2D图即可

网友:
调色板那调出来啊,如果没有,更新一下调色板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提供3d模型给供应商,由供应商自已展开加工,满足你成型后的图纸要求就可以。你使用的展开系数与供应 ...

前辈 那如果我们只是给钣金厂零件图 也就是我们自己出二维图 他们也可以加工的出来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回复里发个带尺寸的2D图即可

我想明白是咋回事了好像 基体法兰的形状是单板的才能形成平板形式的 而我的基体法兰的草图直接是一个“L”形状的 所以不能有展开图 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明白是咋回事了好像 基体法兰的形状是单板的才能形成平板形式的 而我的基体法兰的草图直接是一个“L ...

不是的 这个基体法兰草图的形状无关
我不知道你的2D草图具体什么样
如果怕泄密 谁便画一个和其类似的发过来 不然没法对症下药 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 这个基体法兰草图的形状无关
我不知道你的2D草图具体什么样
如果怕泄密 谁便画一个和其类似的发 ...

不怕泄密 我以为我找到问题的原因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 这个基体法兰草图的形状无关
我不知道你的2D草图具体什么样
如果怕泄密 谁便画一个和其类似的发 ...

基体法兰的草图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基体法兰的草图是这个样子的

其它结构自己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它结构自己画吧

我下载还要花积分啊,你的基体法兰是什么样子的 能截个图么  是我给你截图的那个样子么

网友:
基体法兰为30x92.5的矩形 然后边线法兰 然后按尺寸编辑法兰轮廓 然后出工程图 然后就看到展开图了 然后......然后就结束喽

网友:
不是在钣金模式下创建的,不好做展开图

网友:
要出钣金平板图。前提必需在钣金模块下制作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