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此设备中增加行程倍增的输送机构

楼主(2016-12-01):
动作要求:①将黄色工件(400×285)由红色位置输送至黑色平板(L型销钉)上
                 ②单程输送距离500mm;单程输送时间控制在3S内,输送距离可调整(如输送距离变为480mm或460mm)
                 ③现在使用丝杠直线电机配2滑轨驱动,但后方占用空间比较大,希望在减小后部空间的情况下,实现500mm行程的输送
                 ④第一张图片绿色工件最上端距黑色平板(L型销钉)最上面不得大于65mm

求教在目前的情况下,使用哪种办法可以保证正常动作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减小后部占用空间

网友:
采用滑台式结构

网友A:
阎邦椿主编的机械设计手册里面,好像是第二卷
第11篇 机构
有各种倍行程机构,我记得有个同步带的,收起来后是2层。

上次讨论倍行程的帖子我忘了是哪个,上面有很多建议,我只把下面这个动图保存了, 还有很多不错的建议

另外下面这个链接你看看,应该有帮助
http://www.jxzlw.cn/jigou/212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阎邦椿主编的机械设计手册里面,好像是第二卷
第11篇 机构
有各种倍行程机构,我记得有个同步带的,收起来 ...

太感谢了

网友B:
楼主好厉害,我也想弄一个来玩玩。我想问楼主,花多少钱?多少时间?在珠三角洲工作?
我就想要一个二轴或三轴的机械手。我的QQ656338656,

网友:
要倍速,就要增加机构,也比较麻烦。

网友C:
硬的家伙,行程两端距离太大,那只能考虑软的了吧。同步带或链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厉害,我也想弄一个来玩玩。我想问楼主,花多少钱?多少时间?在珠三角洲工作?
我就想要一个二轴或 ...

你说啥呢   我理解不到位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啥呢   我理解不到位

我就想要买一个二轴或三轴的机械手。我的QQ656338656;
我想问楼主,花多少钱?多少时间?我在珠三角洲工作,就是自己想玩一玩机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的家伙,行程两端距离太大,那只能考虑软的了吧。同步带或链条?

如果是软的,速度比较快,单行程3s,需要考虑刹车吧?

网友:
这个结构,很精巧,运用了相对速度,赞

网友:
看了各位大的回答,我认同同步带和齿轮齿条两种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2017-01-12):
恩 和之前 MISUMI的 IDEA NOTE里的 行程倍增 异曲同工 赞!
换个齿轮组 还能增大不止1倍

网友(2017-02-19):
哈哈,我刚做了一个倍速结构,1.5s走3.5米

网友:
有一种同步带倍速机构

网友(2017-06-14):
引用 网友A:
阎邦椿主编的机械设计手册里面,好像是第二卷
第11篇 机构
有各种倍行程机构,我记得有个同步带的,收起来 ...

这个结构好,用处广,赞

网友:
可以用,双齿条加一齿轮方案,比较节省空间,一齿条固定,齿轮与另一齿条可以移动

网友(2017-08-03):
分级做可以吗?

网友(2018-03-07):
请问,这是什么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