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料机械分张器试制成功!

楼主(2016-12-01):
去年年底到今年8月份,自主开发的剪板机自动进料,自动码料调试完成,运行没有出什么问题,由之前的三个人操作变成一个人操作即可完成剪板,人与板料基本不接触,PLC编程设置板料剪裁参数,一个是效率比人快,再一个是减少工作强度,减少出工伤几率,最主要的是省人。
由于板料是从钢卷直接开成板料,开卷落料线根据下面各车间提交的计划需要提前开出钢板,再由剪板机人工剪出需要的条料,这中间存在板料缓存,板料垛由开卷落料线开出板来,钢卷的校平需要润滑油,导致板料垛每一层中间有油膜吸附,人工剪板是将一个小铁片插进板料之间错开后,人工再拽出来,以此类推。
现在改成自动上料就遇到这个问题,就是板料垛输送到上料真空吊具下面,如果没有插一个铁片,很容易一次吸起多张板,所以还是人工辅助分板。
之前在网上查了许多资料,板料分张基本上就这几种办法:1.磁性分张(适合薄板或是面积小的磁性材料)2.吸盘吊具带有翻转的机构,可将板料吸住翻转一定角度,然后再分离出单张板,但同样使用薄板,3.气刀法,这个方法能源消耗比较大,也不稳定。4机械分张(不局限于磁性材料和板料薄厚)
现在做的就是机械分张,原理很简单,就是利用齿形板将板料垛的第一块板分离出来,板料可由吸盘吸走,由于齿形咬合不会掉下来,分离一个角或是一个边从而打破真空,减小吸附阻力。
国外也有成品,比如瑞士的Brodd分张器,对于做机械的来说,有一种通病,就是什么东西都想自己设计来搞搞,虽然不知道其原理和具体结构,但至少动手去做,动脑去想,去尝试,哪怕没有成功也是一种收获。剪板自动进料码垛
http://www.cmiw.cn/thread-467749-1-1.html
机械分张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0NDA2NjE2NA==.html?spm=a2hzp.8244740.userfeed.5!2~5~5~5!2~A

楼主:
额,为什么我上传的视频总打不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为什么我上传的视频总打不开啊

上传视频请复制flash地址

网友(点评):
哦,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
你让我这个卖Brodde的怎么办呦!
其实用了就知道差异在哪里,只是价格冲击会让客户觉得老外太黑了。

网友(点评):
呵呵,现在还不能和Brodd的分张器相提并论,下一步我打算从稳定性和适应性再去做它。

网友(点评):
大侠可以私信聊一下Brodd的分张器吗

网友:
自己设计制作的适应性更好,成本也低,按需定制。

网友:
视频太短,没看明白

网友:
看到这句了,利用齿形板将板料垛的第一块板分离出来,看视频挺简单的

国内首创吗,是的话是否考虑申请专利保护起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为什么我上传的视频总打不开啊

看到楼主发的视频了,谢谢楼主的机械分离器让我开眼界。但是还是有些地方有点疑惑,希望楼主能解惑。
1、机械分割器上面有四根气管,除去2根是气缸的,剩下2根是用来破真空的,还是有其它用途。
2、机械分离器是否每分离一张板厚升降丝杆就要带动分离器上下移动一定距离。
3、一叠料在一起一般也很难保证每张料的边都很平齐,分离器是怎么解决这种问题的。

网友(点评):
1.剩下两根气管一个辅助破真空,一个吹内部气。 2.机械分张要么分张器上下移动,要么板料上下移动。 3.使用分张器必须保障板料垛齐平,板料参差不能超过其分张行程。

网友:
不申请专利,可能很容易被复制。

网友:
汗颜,看了2遍视频,很茫然。我现在正在做100张ABS板(1320*2520)的上料,吸盘在使用。分张参考。再看几遍试试

网友:
行业不同,初次了解这些感觉新奇,看了你说的有几点疑问可否请教?
1 分张后经由上部吸盘横向转移走,我理解的是右侧黄色皮带转出,那么红色的壳体及左边部分是作何用的?
2 分张处是先将板垛推成斜面然后用齿形板的齿嵌入板的里面挑起来然后吹气破除真空再吸走吗?结构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每次挑起的是一张板是如何控制的?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大侠能上传一个详细看清楚的视频吗??

网友(点评):
配合升降组件联调的时候再上传个视频

网友:
很好 功夫了得

网友:
噢对了你最好把开发中的经过或突破点之类帖一下

网友(点评):
恩 开发经过还挺顺利,等我把联调的视频传上来,再一探究竟吧。

网友(2017-03-14):
能看到里面的结构才是好贴

网友(2017-06-09):
能不能看下里面的结构,我产品是不锈钢圆片的很薄0.5mm厚,我现在就在定位柱上装几个齿板,借助吸盘往上提的力刮一下齿板,不是很理想,感觉卵用没有

网友:
你好在吗?我想问下那个分张器大概的原理能不能讲一下,谢谢了。我的产品是0.5mm厚的不锈钢圆片,我现在就是在定位柱上装了几个齿板,靠吸盘向上移动的力刮一下齿板,效果没什么卵用

网友:
楼主拍个这个照片卡不出你内部怎么做的,能看下和板材贴合那个面试怎么做的吗

网友(2017-07-29):
厉害了,不过不知道板材如果表面状况比较差,有油污时的分张效果如何

网友:
没看明白  不知道有看明白的没有

网友(2018-01-30):
厉害了,稳定性好了就是绝好的东西

网友(2018-04-09):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要机构详图的都是坏人

网友:
我们是用磁铁吸取冲裁堆叠的板料,在吸取第一张的时候会不会带起来第二张?

网友A(2018-05-14):
大侠好,请问贵司做的机械分张器,最薄可以分多少厚的板材?0.1mm的可以吗?
另,Brodd是瑞典不是瑞士吧
网上查了一下Brodd最薄也只能做到0.4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好,请问贵司做的机械分张器,最薄可以分多少厚的板材?0.1mm的可以吗?
另,Brodd是瑞典不是瑞士吧
...

瑞典Brodd,标准品最薄0.4mm,低于0.4mm也可以有订制解决方案,小贵
很多时候非导磁物料客户会用省钱的方式,比如“吸盘不同步”:

分张器的内部结构是气缸+连杆+齿条,听起来很简单吧?楼主自己开发的产品厚板子应该可以实现功能,薄板还需要努力。稳定性方面,我只能说,Brodd国外车厂已经成熟应用,国产的还需要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