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联轴器尼龙棒销与孔的配合间隙是多少?

楼主(2016-12-01):
HL联轴器圆周上一般布置了n个尼龙棒销,孔和尼龙销的配合一般取什么配合? 间隙,过渡,还是过盈?谢谢!

网友:
小间隙配合

网友:
标准上也没有,如果柱销孔直接麻花钻加工出来的,一般选H11/c11,这应该属于大间隙配合了,一般尼龙柱销尺寸受环境影响也不稳定。

网友(点评):
知道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