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图用solidworks怎么画?

楼主(2016-12-01):
请教各位大神,下面这图用solidworks怎么画?

网友A:
旋转拉伸投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拉伸投影

关键是那个槽怎么画出来?

网友B:
扫描切除,然后再做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描切除,然后再做圆角

试过了,这个不行,不信你试试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别人试试,你想否定别人,为何不自己试试,难道你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是旁人的

网友(点评):
一定行,不可能画不出来

网友C:
螺旋扫描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旋扫描切除

这个怎么用呢?solidworks里面有这个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这个不行,不信你试试

扫描切除的方法是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我们画的切除轮廓能不能满足扫描切除的引导线的路径,或许还有其他的方法,静待高手。

网友(点评):
原来都已经画出来了,哈哈

网友D:
用包覆不行吗

网友(点评):
这才是正确做法!

网友(点评):
这是正解吗,真没用过包覆

网友:
顶上去,等待有人解答

网友:
槽的曲线投影到轴面上,在包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包覆不行吗

这是正解吗,真没用过包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是正解吗,真没用过包覆

事实证明包覆是不可以的

网友(点评):
哪个事实,事实在哪

网友F:
你试过什么方法不灵,那就贴出你的方法,让旁人找找毛病,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空口说白话。

网友:
哪位大侠有闲画出来上传学学

网友G:
楼主盛达的啊,给我一套纸质样本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试过什么方法不灵,那就贴出你的方法,让旁人找找毛病,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空口说白话。

别人这么问我或许会把事实给他 你呀 对不起 懒得和你说 你的人品俺领教过
另:谁要是能用sw的包覆画出这个图 俺拜他为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这个不行,不信你试试

人家已经说试过了,说话不能这样尖酸刻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这个不行,不信你试试

人家已经说试过了。怎么这样说话

网友F:
你问solidworks怎么画,我就告诉你了,其它的废话少说。

网友(点评):
高手 呵呵 以前没用过这个功能 学习了

网友(点评):
等待高手出来解决这个斜度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问solidworks怎么画,我就告诉你了,其它的废话少说。

你这个和原图不符 不算数滴

网友(点评):
你有师傅了O(∩_∩)O~

网友(点评):
华子324 也是个半吊子 按照楼主给的尺寸进行包覆是会产生拔模斜度的 这些个半吊子

网友(点评):
呵呵 的确有斜度

网友:
华子324 也是个半吊子 按照楼主给的尺寸进行包覆是会产生拔模斜度的
 这些个半吊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问solidworks怎么画,我就告诉你了,其它的废话少说。

你好,我第一次用你说的这个包覆,但是这个零件里边会有斜度,不是直的,请教一下,这个怎么弄啊?

网友:
难道就没个会画的吗

楼主:
就是因为有斜度,所以我一直没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盛达的啊,给我一套纸质样本可好?

我不是盛达的,是盛达的就给了我们这么一个电子版的,然后我就懵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我第一次用你说的这个包覆,但是这个零件里边会有斜度,不是直的,请教一下,这个怎么弄啊?

你问他 他也是无法弄
脾气很臭又自以为是 鄙视

网友:
包覆不行,我重新画了个,应该可以。

网友(点评):
这个看着好像没有斜度@majingfeng

网友:
是用SW2016画得,这是文件。如果要2013版的化,我明天到公司画给你

网友:
为什么我用包覆做出来侧面与圆柱面不垂直呢?

网友:
我认为曲面加厚切除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扫描切除的方法是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我们画的切除轮廓能不能满足扫描切除的引导线的路径,或许还有其他的 ...

这个螺旋凸轮槽好像各截面不一致,是否会出现憋料现象?

网友:
曲面-扭转-指定扭转角度,扫描工具实体切除,三步即可!

网友:
用包覆,或者实体扫描切除应该都可以完成

网友:
我用的包覆画的···

网友:
不懂就问 ----- 请教,用包覆之后,出现拔模斜度,不会解决
出现拔模斜度就与LZ给出的A-A剖视图不符,请大神帮忙说明白一点
@茉莉素馨     @寂静天花板

网友:
螺旋线扫描切除不可以吗??

网友:
静待高手出来答疑解惑

网友:
可以用包覆功能。这个挺简单。

网友(点评):
不是说包覆有斜度呢 怎么解决

网友(2017-01-06):
引用 网友E:
事实证明包覆是不可以的

其他方法暂时没画出来  不过刚刚我用包裹的方法确实可以画出来  也是第一次用包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