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导入到ProE中,怎么移动CAD线框

楼主(2016-12-01):
将CAD图纸导入到ProE中,怎么移动CAD线框,平移旋转至贴合某一平面。因为保密,不能发图片,。谢谢

网友:
PRO/E中有坐标呀!旋转角度,比例都有呀!

网友A:
用CAD图上那些线,建立一个新平面
或者选择一些闭环的曲线拉伸出来实体,你就可以正常的装配了

网友:
照样重新描曲线也很快

网友B:
在草绘里插入的CAD图,可以随意编辑的吧

网友:
在SW里可以编辑,PROE也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D图上那些线,建立一个新平面
或者选择一些闭环的曲线拉伸出来实体,你就可以正常的装配了

我试试您的方法。导入CAD图以后发现线框都不能执行操作,百度了一下,在 应用程序-继承-线框 界面操作,但是依旧没变化,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草绘里插入的CAD图,可以随意编辑的吧

不知道怎么旋转移动,我想照样草绘轮廓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试您的方法。导入CAD图以后发现线框都不能执行操作,百度了一下,在 应用程序-继承-线框 界面操作, ...

可以拉伸的,如果线那里不能建立平面,你就要需要在插入 单独那里插入3个基准平面,一般有一个跟你的CAD图所在面重合了
在此平面上拉伸,草图里面引用CAD上的封闭轮廓,我操作过很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拉伸的,如果线那里不能建立平面,你就要需要在插入 单独那里插入3个基准平面,一般有一个跟你的CAD ...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