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内视镜吸盘不稳固,怎么解决?

楼主(2016-12-01):
汽车内视镜吸盘不稳固,我们尝试用502, 401,801等胶水粘在玻璃上,刚开始发现粘住了。但车子在太阳下晒一阵,又自行脱落了。各位大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和粘接工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用粘的总觉得不靠谱

网友:
贴在静电贴上或3M胶

网友A:
吸盘质量不好,质量好的吸盘吸力足够了。

网友(点评):
因为低速电动,想这样用。但车子有振动,不可靠。

网友(点评):
可不可以考虑将吸盘的面积做的稍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吸盘质量不好,质量好的吸盘吸力足够了。

可不可以考虑将吸盘的面积做的稍大一些?

网友(点评):
外购标准件,我们现在已经换成另外一种铁板,粘在玻璃上,很牢固。但库存有很多存货,想消化掉。

网友:
如果可以更换质量好一些的吸盘应该可以解决的。现在很多用在车上的行车记录仪都是采用吸盘的方式。

网友(点评):
还有导航仪也是吸盘,偶尔有振落的时候。内视镜不一样,还是要用特别可靠的方式才行。

网友:
选好胶,
粘完保养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UV胶

UV胶又叫紫外线胶水,他必须通过紫外线照射到胶液的前提下才能固化的,也就是无影胶中的光敏剂与接触到紫外线会与单体相结合。理论上没有紫外线光源的照射下无影胶几乎永远不固化。紫外线的来源有自然日光和人造光源两种。紫外线越强固化速度越快一般固化时间在10-60秒不等。对于自然日光而言,晴朗的天气阳光中的紫外线会比较强固化速度越快。但是,没有强烈阳光时只能用人造紫外线光源了。人工紫外线光源的种类很多,功率差异也非常巨大,小功率的可以小到几瓦,大功率的可以达到上万瓦。不同厂家生产的无影胶或不同的型号固化速度不同。用于无影胶必须被光照射才能固化,因此用于粘接的无影胶一般只能粘接透明的两个物件或其中之一必须是透明的,以便是紫外线光可以透过而照射到胶液上面。
uv胶使用方法
1. 清洁被粘材料表面,清洁后如有清洁剂残留在材料表面,请将其吹干或擦干后,待完全干燥即可施胶。
2. 将胶水均匀地涂覆在被粘金属表面,轻放于玻璃处进行贴合,用力挤压金属将气泡排出,并使胶水均匀分布,确定粘接部位都有胶水覆盖(理想胶层厚度为0.01~0.05mm),最后固定好位置。
3. 用布或纸巾将金属周边溢出的余胶擦除(不可使用水、酒精等溶剂擦洗),在此步骤前不要让胶水接触紫外光。
4. 用主发射波长为365nm的紫外灯照射,直至胶层充分固化(照射时间取决于紫外灯的类型、功率、照射距离和玻璃的紫外光透过率等)。
5. 紫外光照射固化后,金属周边仍有溢胶时,可用刀片将其刮除。

感觉有点麻烦,不过可以一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UV胶又叫紫外线胶水,他必须通过紫外线照射到胶液的前提下才能固化的,也就是无影胶中的光敏剂与接触到紫 ...

车窗玻璃会阻挡大部分紫外线。

网友:
似乎吸盘结构不太均匀,应该有质量缺陷。安装时安装面、环境的清洁对安装可靠性的影响也很大。

网友:
401、801没用过,可502干了以后是硬的吧。软趴趴的吸盘,用硬胶剂,不如用软胶剂。

我在机械上常贴硅胶板,比如1公分宽、2mm厚的硅胶片,粘在不锈钢板上的部分有1公分,悬空1公分,用悬空的部分去拨动工件。

这种地方,我用的胶水,一直是D06胶(好像一直都是粉色的纸盒牙膏那么大)。这胶剂,干了之后,还是软的,能缓冲一些应力集中。

唯一缺点是,粘上去之后,干的时间长。我一般是,下班前粘好,第二天,睡个懒觉再去,就差不多了。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建议!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UV胶又叫紫外线胶水,他必须通过紫外线照射到胶液的前提下才能固化的,也就是无影胶中的光敏剂与接触到紫 ...

我家卫生间门吸是用704胶水粘瓷砖上的,感觉还行;你也可以用粘汽车挡风玻璃的聚氨酯试试

网友:
用3M 的胶直接粘贴啊, 你不要那个吸盘,我的行车记录仪就是这样固定的
再不行的话 ,我觉得啊    打个洞  锁个螺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