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法兰怎么制作?如何做风网管道?

楼主(2016-12-01):
大家好!最近在做面粉机械这一类的风网管道,以前没接触过这类的东西。现在遇到点麻烦,用solidworks不会布置管道,尤其是怎么制作solidworks法兰库里的法兰!网上看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答案。特此向大家求教!请大家多多发言呐!

网友A:
好歹来张图片啊这么矜持 我也是醉了

网友B:
直接打开原有的设计库里面的法兰修改后另存应该可以的。

网友C:
可以自己直接画合适的话也可以用库里的定义好尺寸。

网友:
按大小自己建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打开原有的设计库里面的法兰修改后另存应该可以的。

设计库里的不会修改呀,和平常画零件不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自己直接画合适的话也可以用库里的定义好尺寸。

我按尺寸画了一个,但是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歹来张图片啊这么矜持 我也是醉了

怎么编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自己直接画合适的话也可以用库里的定义好尺寸。

大师能给贴个理例子吗?我的管道主要是用在面粉风运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