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马达进气口设计

楼主(2016-12-01):
大神们,图片为气动马达截面图,红色箭头指的位置是进气口,小弟请教进:气口如何设计气动马达效率最高。

网友A:
我以为轴向进、排气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轴向进、排气效率高

同意,日常我们接触的气动磨头也是轴向进气;

网友:
想办法轴向进气吧,这个结构看着很怪!

网友:
径向进,叶片更容易磨损。

网友:
其实楼主面前的设计基本是最好的方式方法,细节还需要打磨,  这个最进气主要靠虑是第一时间使气压把叶片从转子里推出来,带动转子转动,形成压缩气体腔体,从而做功;

目前设计就是轴向进气;其实楼主箭头那个弧形开槽中的孔就是一个进气孔,压力气体到达弧形开槽处使压力气体分流,压力气体的流向取决于这个圆弧,更重要目的是把转子里面的叶片给推出来; 我觉得重点设计还是在圆弧的大小和位置还有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