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中的定性处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12-01):
零件先调质,加工,最后淬火。这个是不是定性处理?

网友:
楼主的这个“定性处理”的概念不知从何而来?
网上有一段这样的相关解释:
1定性处理就是不考虑量,比如对钢中Cr做定性处理,就是考虑Cr对钢性能的影响,不考虑多少Cr怎么影响,而定量就不同了,要考虑多少含量什么样的影响,一般定量要进行计算的,而定性不需要
2定性处理:固溶处理.和稳定化处理一个意思..

网友:
楼主应该仔细的把金属热处理方面的准确定义好好看看。

网友:
时效处理是定型处理的一种方法。

网友:
定性处理,可能是个超然的圈中人的习语,我也可能会对淬火后的回火、正火退火说成是定性处理

网友:
建议楼主把术语规范化,以便交流。搞机械的有一群老傻B,随口乱叫,起了很多不规范的名字,对后来的发展很不好。

网友:
没听说过热处理有定性处理?

网友(2017-02-22):
定性处理。一般是薄壁零件在热处理前。热处理后。加工工序间进行的。主要防止变形的工序。一般为300-500度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