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选型求助

楼主(2016-12-01):
各位前辈,我单位大豆卸料口原为手动插板,现在想改为气动插板阀,但是气缸不知怎么选,大豆仓高41米,卸料口为0.9平米,哪位前辈看帮忙计算一下需要多大气缸啊,万分感谢

网友:
要计算卸料口承受多大的压力,然后选气缸啊,大豆仓要是装满的话压力还是蛮大的

网友:
先算压强,然后通过压强和截面积选相应的插装阀,就可以知道气缸的大小。

网友:
是不是  密度*仓高*9.8*卸料口面积 ? 单位仓高41米,密度750KG/立方米 ,卸料口面积0.9平米,哪位前辈可以算出用多大气缸能打开插板阀

网友:
淡然 您好,在机械网看到您的回帖很感谢,想进一步请教一下有关插板阀气缸选型的问题,不胜感谢 我的微信号 99387756 ,可否能加您为好友,真心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