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加工材料攻牙,端面槽的加工求助

楼主(2016-12-01):
如图,材质 钛合金m8的内牙,2.75mm宽8mm深,直径30.5的端面槽有好的加工方法吗?各大神谁能解决???

网友:
2.75mm宽8mm深,直径30.5的端面槽   不好理解

网友(点评):
如图所示,外径30.5内径25深8±0.1的位置,端面槽;为啥一定要车呢,换个工序数控铣不行?

网友:
没好办法,数控车车,这零件设计也真是绝了,估计不懂加工的那类人

网友:
攻牙用菜油试吧

网友(点评):
羊油最好用

网友(点评):
那个难取,采油超市就有

网友:
钛合金太黏,我们都是切削丝锥手动攻丝

网友A:
攻牙放电后回牙即可,如果没有相关设备,手动攻牙进一圈退一圈,当心别断丝锥就行,丝锥注意切削牙型,有专门针对“黏”性金属材料的丝锥

端面槽加工方案,1、自己线切割用高速钢割一把出来  2、端面槽刀买一把

网友B:
建议加 二硫化钼 试试

网友C:
M8的牙攻37深,如果量大就买深孔专用的丝锥,或是螺纹车刀。量小的话就用普通丝锥先在机床上做几个引牙,然后拿下来用手慢慢攻。买专用丝锥找我

网友:
钛合金,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加 二硫化钼 试试

二流化钼等一次听过,有别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攻牙放电后回牙即可,如果没有相关设备,手动攻牙进一圈退一圈,当心别断丝锥就行,丝锥注意切削牙型,有专 ...

谢谢!手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M8的牙攻37深,如果量大就买深孔专用的丝锥,或是螺纹车刀。量小的话就用普通丝锥先在机床上做几个引牙,然 ...

量大的,有专用攻钛合金的吗

网友:
使用挤压丝锥试试?

网友(点评):
钛合金太黏,挤压丝锥攻不动

网友(点评):
哦,没用过这种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大的,有专用攻钛合金的吗

有的  你加我QQ  724868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