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绘图软件需要怎样的电脑配置?

楼主(2016-12-02):
绘图软件该使用什么样的电脑配置?
主要是主流的设计软件:UG sw 等
适合的玩玩大型游戏也是不错的

希望大家推荐下,主要还是 ug 软件使用。
价格 尽量不要太高!裸机 超过5000感觉压力大了~~

网友A:
5000元可以在淘宝店组装一台配置蛮高的电脑,实体店品牌机配置差一点,稳定性OK。推荐一下最基本的配置:
1、首先必须是独立显卡,建议使用512MB以上的显卡
2、cpu主频在2.5GHz以上。
3、内存最小为1GB,建议使用2GB或更大容量内存.
4、由于现在的电脑硬盘都是几乎几百GB的,都是能够满足UG的需要的。
当然配置越高,软件的运用效果肯定会更好。个人电脑:运行8G内存,硬盘500G,处理器2.30GHZ

网友(点评):
前辈,你这是老一辈了吧?感觉推荐的有点像十年前的主流。别介意,开个玩笑。

网友(点评):
这配置跑个ug4还行,8.0就会卡了,再说这配置3000多品牌机都买到了。

网友B:
台式机吧,笔记本的话你这预算买不到很好的,一样的价位台式机性能更好一些,品牌的后续维修啥的好一点,反正5000左右的都能跑,不过渲染的话也是够呛,除非买专业卡,这价位超出你预算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吧,笔记本的话你这预算买不到很好的,一样的价位台式机性能更好一些,品牌的后续维修啥的好一点,反 ...

极畅 i7 6700/8G/B150M/GTX950/集成台式游戏电脑主机/DIY组装机 方案2大型游戏全开
极畅电脑,十余年老店 秉承DIY巨匠精神 精心打造,用心服务。
¥4199.00 降价通知
这样的怎么样?

感觉有点虚~~

网友:
楼主,用这些软件首先处理器线程越多越好,最好选择I7的CPU或者志强。然后一定要是固态硬盘,不然读取大文件速度很慢,建模不是很大很复杂的话,GTX9系列的就可以满足。不连显示器,应该5000能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0元可以在淘宝店组装一台配置蛮高的电脑,实体店品牌机配置差一点,稳定性OK。推荐一下最基本的配置:
 ...

运行ug 卡吗?
最好是运行曲面比较多,还不卡 不失真

网友:
我是电脑小白,来学习下各位大神们的智慧

网友:
建议买这个,最近固态和内存价格上涨了,建议等一段时间再配。

网友C:
前面没加显示器。

网友D:
主要看你用的软件了,ug是用4.0还是11.0?11.0的话台式机得6000以上才行,8.0得3500以上。我推荐的配置是i5 2g独显 8g内存 500g硬盘基本价位在4000了。ug10.0一下应该没问题,玩个一般网游应该没问题话说回来,显卡好不代表你ug用的不卡玩游戏就会不卡

网友E:
我有一个64位系统的笔记本,内存和显卡都是2G,还把动画都 做得好好的。现在要配肯定比这高一点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64位系统的笔记本,内存和显卡都是2G,还把动画都 做得好好的。现在要配肯定比这高一点就是了

厉害!
内存2G  现在win7系统就要占掉1.45g吧 ?

网友(点评):
就是做动画时,要关掉其它窗口,UG没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没加显示器。

层主做的很仔细!
非常感谢!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京东买组装机了~~价格貌似还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看你用的软件了,ug是用4.0还是11.0?11.0的话台式机得6000以上才行,8.0得3500以上。我推荐的配置是i5 ...

我看了比较久~
cpu 和显卡 有关联的。
整体配置都提上去性能就好,单提部分肯定不行~

网友(点评):
我建议去买品牌机,自己配的当然会省钱些,得懂行才行,例如国产手机的配置超过苹果,用起来却差很远。为何?兼容性问题,光看配置高了,兼容性不好然并卵!

网友: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台式机5K~8K的价位,笔记本7K~10K的价位,要求再高的直接上工作站。

网友F:
我也在面临这个问题,买组装机还是品牌机好呢?我十年前配的联想电脑,感觉毛病特别少,几乎没有修过,现在就是慢,基本用笔记本。也想重装一台,在犹豫,不知道买什么好,对于我们这种电脑盲,可能还是品牌机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在面临这个问题,买组装机还是品牌机好呢?我十年前配的联想电脑,感觉毛病特别少,几乎没有修过,现在 ...

我看了这么多,感觉品牌机价格贵,兼容性其实也是一般,无非就是有个后期服务。
追求性价比还是组装机。
但是不了解不知道,一了解吓一跳!
组装机水很深!上次看鹰大 提到 这个行业在逐渐消失!
现在我看 只是规模化了专业化了。
——同时也发现现在人不像以前人那样,接触新鲜事物少,所以学什么都很积极。很多就是 花点钱就可以了,没必要浪费自己时间。(这个是小感

配置的我想基本定位在:
i7-6700
GTX 950 960 1050 1060 等可以的话显存弄个6G
固态120G + 机械硬盘 1T
内存8~16G
主板不知道那个好
显示器不知道是否要买好点的,毕竟显卡好,显示器画质不行也就白花钱了
其他的感觉就无所谓了
长久来看, 电源功率低的也比较划算,现在动不动就400~500W ,一年电费还要几百块

网友(点评):
是自己组装吗?

网友(点评):
网上淘 类似的配置,等我的清单整理出来,准备去电脑店看看价格。毕竟身边的有事处理起来也方便

网友(点评):
电源功率是额定功率,而你的消耗功率是跟你配件的功率有关的,大电源是可靠点,防止功率峰值超过太多电源挂了。大马拉小车,是负载决定功耗,而不是大马,不过话说话来,太大的电源是有一定影响,但没你说的那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层主做的很仔细!
非常感谢!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京东买组装机了~~价格貌似还便宜点。

组装机水比较深,你关注的不易哄弄的配件给你弄成好的,其他的用什么料就不好说了。
我给你的单子是京东上的价格,最近京东的东西确实涨价的厉害。
我今年五月份买的内存和固态,都比现在的价格低一百左右。不过组装机也有好的。看你运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组装机水比较深,你关注的不易哄弄的配件给你弄成好的,其他的用什么料就不好说了。
我给你的单子是京东 ...

嗯,是啊,可以把你的订单哪家的地址发我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是啊,可以把你的订单哪家的地址发我下吗?

我是自己选自己配的,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显卡稍微差点,当时10系显卡没出来,9系又太贵,就选择的750Ti。
我把我的单子给你截个图吧。商家你可以自己选,最好选择京东自营的相对比较放心。
还有我的刻意配置了刻录机,准备刻录光盘用的,音响69的用着还不错,现在价格我没查。
无线网卡,主要是家里我不方便接网线,买的,方便好事,看电影不管是否高清都流畅,但是玩网游不行,容易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自己选自己配的,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显卡稍微差点,当时10系显卡没出来,9系又太贵,就选择的750Ti。
 ...

厉害!
我只能买别人装好的,自己没有安装过电脑!

网友(2017-04-10):
引用 楼主:
厉害!
我只能买别人装好的,自己没有安装过电脑!

这个其实很简单,跟小孩子玩积木差不多。琢磨琢磨就好了。就是简单的组合,耐心点,细心点,就OK了。

网友(点评):
里面有些娇贵的 不清楚容易弄坏~

网友:
楼主要买笔记本还是台式机,笔记本移动工作站只能买二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