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需要热处理或堆焊

楼主(2016-12-02):
堆焊用耐磨焊条也可以提高硬度和耐磨性热处理调制也可以达到。
那一般什么时候用堆焊什么时候选用热处理啊

网友A:
你这问题初看是低能的问题,细看还真的是高能所问。回答如下:
一般特大件对很小地方有要求的时候和整体不允许热处理的时候用堆焊,绝大多数的时候选用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初看是低能的问题,细看还真的是高能所问。回答如下:
一般特大件对很小地方有要求的时候和整体不 ...

好的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点评):
保持联系

网友:
2楼回答专业。

网友:
堆焊,效率低,成本高。没有办法的时候用堆焊,一般修补的地方用堆焊。比如尺寸做小了,报废成本高,就用堆焊的方式补救。

网友B:
几位你们到底懂不懂啊,怎么乱说啊!堆焊可以补强,节约耐磨材料,现场施工效率高。一般的高耐磨材料不好加工,直接焊到需要的部位很方便,效果远好于热处理,而且磨损后可以再补。二楼说整体不允许用热处理时用堆焊,你没见过高频淬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位你们到底懂不懂啊,怎么乱说啊!堆焊可以补强,节约耐磨材料,现场施工效率高。一般的高耐磨材料不好加 ...

谢谢,学习到了

网友:
堆焊可以降低原材料成本

网友:
破碎机锤头,盐炉淬火高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