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设计扭矩测量试验台

楼主(2016-12-02):
正在设计扭矩测量试验台,有做过类似产品的社友们,能提供一下有关图纸或方案资料吗?供货商也可以

网友A:
汽车年检的刹车制动检测台,那就是。原理是用一个扭力测量计,标准件,扭力计连载电机的两个螺丝上,电机的原本的安装方式在转动方向是不固定的,但是实际电机是不能转动的,刚好用连在电机上的扭力计作为电机的限位,防止电机转动,这样电机转动的时扭力计上面会显示限位点的受力多少,乘以力臂长度多少就知道扭力了。表达的可能不是太清楚。结构我也差不多忘记了

网友:
请把具体产品和参数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年检的刹车制动检测台,那就是。原理是用一个扭力测量计,标准件,扭力计连载电机的两个螺丝上,电机的 ...

这是静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年检的刹车制动检测台,那就是。原理是用一个扭力测量计,标准件,扭力计连载电机的两个螺丝上,电机的 ...

电机上面两个螺丝孔连个力臂,扭力计一端安装在力臂上,测力点端摆放在一个聚氨酯块上,力臂多长自己设计就好

网友:
我就见过这种了,什么静态动态我就不懂了

网友B:
是静态扭矩,还是动态扭矩?驱动机是什么?加载设备是什么?转速扭矩范围?
我设计过传动设备试验台,输入输出扭矩测量。主要是选型,和附件的设计。

网友C:
我有紧固件扭矩和轴力测试台设计全套图纸,不过送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静态扭矩,还是动态扭矩?驱动机是什么?加载设备是什么?转速扭矩范围?
我设计过传动设备试验台,输入 ...

能提供下方案图吗?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紧固件扭矩和轴力测试台设计全套图纸,不过送是不可能的。

恩恩,理解。

网友(点评):
因为这条路子我已经走通,有问题可以进社区讨论并可以保证你解决

楼主:
好的。谢谢你,哥们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哥们

兄弟只是搬砖的,要不直接购买哥们你图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静态扭矩,还是动态扭矩?驱动机是什么?加载设备是什么?转速扭矩范围?
我设计过传动设备试验台,输入 ...

飞侠的模拟负载是什么装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飞侠的模拟负载是什么装置?

水力测功器、永磁、液压泵都用过,液压泵最难用

楼主:
朋友,请教个问题:我想测试一下轴偏转的角度,具体角度在“0-2度”之间,采取什么方式测量精度可以,费用也合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年检的刹车制动检测台,那就是。原理是用一个扭力测量计,标准件,扭力计连载电机的两个螺丝上,电机的 ...

谢谢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静态扭矩,还是动态扭矩?驱动机是什么?加载设备是什么?转速扭矩范围?
我设计过传动设备试验台,输入 ...

是静态扭矩测量。

楼主:
朋友,能给个总装图纸吗?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力测功器、永磁、液压泵都用过,液压泵最难用

永磁你是怎么用的?

网友(点评):
这个自己做了自己用的,市面没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