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简单便宜的升降机构

楼主(2016-12-02):
       如图中所示,A1,A2,A3,A4四个相同的零件要在竖直方向上下升降,升降行程在40cm左右,现在需要的是考虑一种比较简单实用的导向装置,使之与右侧焊接件固定连接。我做了两种方案,现场实验效果还是不错,但因为结构是钣金件,小厂加工,加工精度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要不就采用模冲价格又会上去,尤其是这种试验件不是很合适,希望得到各位前辈们建议是能够提供一种现有的简单廉价的导向装置(精度不需要太高),最好是那种能买到的成品,工业直线导轨就算了,太隆重了。

下面图是新的构思设想,面临问题是,光杆得用那种材质比较好,既便宜又实用!我现在想用20的轴,16,12的感觉是细了点但应该可以使用,但要对轴施加一个预拉力保证刚度。

楼主:
小生做过几个钣金件,都是面面接触滑动摩擦,想找一种滚动摩擦的导向装置。C型轨+滚轮结构是不错的,但是不知道立着用是否合适。再就是可考虑用抽屉滑道,感觉又太轻巧了。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A:
零件上附加滚轮,方通上两侧加角铁当导向,这个可以了吧
16个滚轮+2条角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上附加滚轮,方通上两侧加角铁当导向,这个可以了吧
16个滚轮+2条角铁

在工业上我是经常这样玩的,现在这种行业规则进来都是拿过来用组装一下,自己加工精度太低再就是成本高,安装不方便。我现在在考虑使用个便宜的直线轴承,正在思考。

网友:
每个立柱用橡胶轮导向等位呢

楼主:
是的,我就是在看这种直线轴承,价格较贵,可以采用那种标准型轴承,再加一根光轴,配四个底座。这种设计主要成本在于光轴上,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建议,谢谢!

网友(点评):
用型钢代替钣金件。

网友(点评):
是的,我就是想这样降低成本

网友:
改用钢丝绳滑轮起吊原理

网友(点评):
导向性不行,就跑了

网友(点评):
意识到了就好办,加设导向键之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就是在看这种直线轴承,价格较贵,可以采用那种标准型轴承,再加一根光轴,配四个底座。这种设计 ...

LZ那样子能便宜很多吗,我看深圳附近有些250行程的国产线性滑轨才80块一套,上面还有2个滑块,去二手五金市场淘淘,还能更便宜

网友:
电动推杆,立柱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就是在看这种直线轴承,价格较贵,可以采用那种标准型轴承,再加一根光轴,配四个底座。这种设计 ...

光轴+直线轴承,好多这样的用法,我们公司经常用气缸+光轴+直线轴承做升降!

网友:
试试剪叉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