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4):
小弄弄机器人友好!.
这道题,我于1991年时做过,并且做成功了
.
是我市公安局立的科研攻关项目,并硬性塞给我们单位的项目。

这可不是简单的项目。我组织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攻关小组用时一年半才完成的。
.( B( u S, _/ s1 X

主创人员:一名计算机软件工程师+两名单片机工程师+一名电路板硬件工程师+三名辅助人员。

.
该项目所有的机密掌握在我们手里,但知识产权却属于公安局。要不就这个项目我们就能赚很多很多钱!!
.
我能告诉你的是:
1、传感器为:超声传感器!
 E2、可以做到多靶位并列设置,互不干扰。
4  3、弹着点显示与实际精度在~=5mm范围内
.
攻关过程是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我就是通过这个项目学会了单片机。

.等我有时间将其写出。 (答应过并拖欠老鹰的文章太多了!)
.
syw 161204 15:58
.
//***********************************************
.
//............................................................................................
.
//............................................................................................
.
1 N$ m N
.//............................................................................................
.
- d R3 ?3 }$ E
.//............................................................................................
.% n c# g0 L x( E4 X

.//............................................................................................
.
..//............................................................................................
.
* N T) s, o2 c2 H..//............................................................................................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击中靶子可以检测到,穿过也是可以的
激光类传感器

843702845友好!
.
当时,激光方案也是我们的选项之一。
.
激光方案有两种:
1、是直角坐标光栅矩阵。
2、是直角坐标高速扫描。
.
但因成本的原因,该方案没有入选。
.
syw  161205    04:26

网友(点评):
没有那么贵,对于击中靶子 可以直接用触电方式解决信号问题,对于通过靶子时间,用光纤漫反射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来检测,所有的数据要看PLC的运行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查查国际气步枪比赛是怎么判定环数的?

未来第一站友好!
.
国际气步枪比赛用的自动报靶系统有两种:
.
1、导电橡胶矩阵方案。类式我们用的计算机键盘原理。
2、弹着点红外热成像方案。
.
但这两种对于军用、警用的实弹射击自动报靶系统不实用。
.
其原因在于军、警用的子弹动能太大!导电橡胶靶很快就会被打烂。
而红外方案,遇快速点射,电脑显示会红光点太大,并使其连成一片。
..
而我在10#楼采用的方案,则全完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
syw   161205   04:47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面胀力传感

面壁深功友好!
.
拿一块橡胶板,四角放上张力传感器,对弹着点进行张力检测,原理可行。
.
但在实弹射击中,该橡胶板很快会被打烂!
.
syw  161205   05:00

网友(点评):
纯度ABS可以

网友D:
视觉检测

楼主:
引用 楼主:
小弄弄机器人友好!.
这道题,我于1991年时做过,并且做成功了!
.

大侠你好,我是知道用超声波传感器检测的,并且整体方案也是用单片机来控制,现在难点是需要做个超声波传感器(金属元器件)的驱动板,还有报靶系统!现在我有个疑问 我现在靶面试500*400的靶面,我下面放一排超声波传感器,这样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你好,我是知道用超声波传感器检测的,并且整体方案也是用单片机来控制,现在难点是需要做个超声波传 ...

小弄弄机器人友好!
.
你在靶下面放一排超声波传感器,不是不可以,但得看你建立的与之配套的数学模型是否合理,才能判断你的方案是否能行。
.
syw  161206   06:31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视觉检测

防弹蜗牛网友好!
.
视觉检测方案有一个缺点,弹着点一多,形成窟窿就得更换靶纸。
.
而我们的方案是,只在标靶中心用白色油漆画上白点,对着白点瞄准射击就可以了,只要这个白点没被打掉,就可继续射击。
.
syw   161206   06:48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面胀力传感

面壁深功友好!
.
靶场的实际情况是,10mm厚的钢板打着打着,中间区域就变成了“锅盖式卫星接收天线”形。
.
你在13#楼处建议用“纯度ABS”塑料作为标靶基材。能受得了这么强大的动能冲击吗?
.
syw   161206   07:09
.

网友(点评):
设计思路必需打开。布在板子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弄弄机器人友好!.
这道题,我于1991年时做过,并且做成功了!
.

好牛逼!

楼主:
引用 楼主:
小弄弄机器人友好!
.
你在靶下面放一排超声波传感器,不是不可以,但得看你建立的与之配 ...

大侠 可否请教下 你们传感器是用的哪一种?其次是怎么放置的?可否和我细说下?

网友E:
光电对射感应器,组成坐标,单片机进行坐标记录,然后和靶子对应,子弹穿过时就会触发相对的对射光电。单片机计算后,输出相对的环数。安装在靶子前方,每个靶子都有相对的安装孔,用于定位。一般精度能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电对射感应器,组成坐标,单片机进行坐标记录,然后和靶子对应,子弹穿过时就会触发相对的对射光电。单片 ...

大侠你搞过?好牛逼的感觉 单片机程序能分享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你搞过?好牛逼的感觉 单片机程序能分享下吗

嘿嘿,没搞过拉。最近在研究这方面的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面胀力传感

面壁深功友好!
.
你在18#楼给出的方案--将ABS塑料板放在钢板后面,用测张力的方案测子弹是否着靶,是完合可行的!
.
但要精确检测弹着点,则做不到。
.
我之所以紧紧盯住本帖,是在检验我在当时做方案时,是否有遗漏的方案!
.
谢谢!
.
syw   161207   06:30

网友(点评):
只是提供原理,具体消化不得多方面思考。

网友(点评):
这样吧,你甚至可以把装置配置在最易捕捉到信号的地方,那怕在鞋子前面若干米的地方也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 可否请教下 你们传感器是用的哪一种?其次是怎么放置的?可否和我细说下?

小弄弄机器人友好!
.
25年前的型号现在不见得能找到。但方法是可取的。
.
我们当时是买了几种超声波传感器到现场进行实弹实测,找出最合适那种.。
.
至于传感器的摆放方式,你的方案就完全可以,就看你的数学模型是否与之配套!
.
syw   161207   06:50

网友F:
机器视觉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击中靶子可以检测到,穿过也是可以的
激光类传感器

843702845友好!
.
你在11#楼处提到的用光纤漫反射方案,只能检测子弹是否通过靶区,而不能做到精确显示弹着点坐标!
.
syw  161209  03:08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机器视觉可以考虑一下

矛头小子网友好!
.
采用CCD视觉检测方案现在可以做到了,但在25年前的1991年,尽管理论原理上可行,
.
但由于当时的软件、硬件的技术条件所限,应用起来还是有相当的难度。
.
syw   161209   03:20

网友:
去靶场看看嘛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小弄弄机器人友好!
.
25年前的型号现在不见得能找到。但方法是可取的。

总工,您好!

lz只需要检测子弹是否着靶,3个超声波传感器就搞定了吧。

理论上也可以定环,不需要中间白点吧。

请多多指教!

网友H:
检测是否着靶和报靶是两回事。
你的目的是什么,没看明白。
如果只是着靶问题,想到一句话:撞了会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检测是否着靶和报靶是两回事。
你的目的是什么,没看明白。
如果只是着靶问题,想到一句话:撞了会响的。

个人感觉这种检测撞击声音的方式欠妥,第一,多弹同孔,
第二,撞靶边,
第三,背景噪声(靶场声音太大)或近距离子弹的激波。

网友(点评):
threetigher友好:你的解释是非常到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总工,您好!

lz只需要检测子弹是否着靶,3个超声波传感器就搞定了吧。

threetigher友好!
.
1、我们采取的是冗余度设计,所以比3个传感器多。
.
2、白点的作用是这样:本装置在实际使用中,钢板前面的标准胸环靶打着打着,
中心10环处就成了一个大窟窿,我们懒得换靶纸,就在钢板上画上中心圆,所以可以无限制的用。
.
syw   161212  05:08

网友:
引用 网友H:
检测是否着靶和报靶是两回事。
你的目的是什么,没看明白。
如果只是着靶问题,想到一句话:撞了会响的。

狙击手友好!.
..
.32#楼threetigher友好的解释是非常到位的!

.
syw   161212   05:18

网友G:
引用 楼主:
threetigher友好!.1、我们采取的是冗余度设计,所以比3个传感器多。.2、白点的作用是这样: ...

我猜想,传感器布置在靶前,应该有锥形避弹结构吧。
包括靶,是否可以考虑无靶纸(模),做一个锥形点阵成像,远观效果和靶纸一样,这样就可以永久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猜想,传感器布置在靶前,应该有锥形避弹结构吧。
包括靶,是否可以考虑无靶纸(模),做一个锥形点阵 ...

threetigher友好!
.
.
1、你的猜想正确!
.
2、你的用点阵结构建胸环靶图形的建议非常可取!
.
钢板前的纸质胸环靶完全是为了瞄准用,为了保证计算机显示弹着点的精度,靶纸定位要求精准予。
.
最精准的办法是将靶纸直接用胶水粘在钢板上。但,子弹打在钢板上。子弹与钢板撞击会产生一个
子弹残片溅射横飞现象,几枪就将纸质靶纸撕裂。
.
如果,将靶纸前移,又存在靶纸空间定位精度调整的问题。
.
最简单的办法是在钢板上直接画上胸靶图案,打模糊了再描一下。
.
而你的建议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一劳永逸!!
.
你适合搞研发!!
.
syw  161213    06:23

.

网友G:
引用 楼主:
threetigher友好!
.
.

多谢总工肯定!总工收我做个徒弟吧,,,

我打靶的时候有考虑这个问题,

经营性靶场可能有人喜欢带张靶纸出去显摆,

专业打靶的就可以省略靶纸了!

感谢总工点评!

网友:
小辈默默的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谢总工肯定!总工收我做个徒弟吧,,,

我打靶的时候有考虑这个问题,

threetigher友好!
.
.
假如25年前,你代替我当这个项目的课题主长,你罗列一下:这个“实弹射击自动报靶系统”,
.
最理想的状态应该具备那些功能。
.
我按照我们这个系统的实际功能项目做为参照系给你打分。
.
希望能超过我们!!
.
参加军训打过枪的朋友也来说两句。
.
syw   161215   01:30

网友:
光栅怎么样?

网友:
这个应该有办法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threetigher友好!
.
.

总工:
若现在设计,肯定比25年前要更加完备,更加现代化,才叫及格。

才发现论坛改革,发不了消息。

总工能否赐告email,我可以班门弄斧,不揣冒昧,发表下陋见,请总工点评下我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总工:
若现在设计,肯定比25年前要更加完备,更加现代化,才叫及格。

threetigher友好!
.
.
我还是将我们当时的设计公布出来吧,你对照自行检测一下,看能得多少分?
.
.//***************************************
..

1、本方案围绕“团体射击为一统计单位”为主线而开展设计。这个统计单位可以是班、排、连……
..
2、记录数据以DB3数据库的方式保存。横向记录的项目为个人射击成绩,项目有:1序号..+..2射击次数..+..3环数.
..
3、该数据库竖向求和,得出该单位总成绩,为:1参加人数..+..2总射击次数..+..3总环数
.

4、启动清屏:
      左部显示模拟胸环靶,
      右部显示:1环数..+..2射击次数..+..3总环数..+..4、编号
.
5、射击后,计算机屏幕左侧以“+”号在模拟靶上标出检测出的弹着点。
    右侧,将检测出的弹着点以数字的方式填入右侧的表格中。
.
6、单人射击完成后,存盘,该同志的成绩进入数据库。
.
7、清屏,同时,编号加1.
.
8、打印功能。可以打印任何想要的统计数据,甚至可以随意打印出任何一位人员的射击当时的屏幕所记录的屏幕考屏图用于讲评。
.
.//******************************************************************

我们在攻关这个项目的时候是1991年,计算机当时还是DOS操作系统。windows视窗的出现是1993年后的事,
.
互联网我是1998年才接触上。如果现在再重新做这道题,肯定要加上这方面的内容。
.
你知道吗,对于这种无中生有,并硬性派下来的任务最锻炼人,这样的项目我做过好几个,
那真的称得上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
syw    161217   0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