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零件工程图求助

楼主(2016-12-02):
    SW中零件制作工程图,如果该零件需要改另外一个名字之后,工程图便出错了!有朋友遇到这种问题吗??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1 重新关联
2 未最终确定零件前不出工程图

网友A:
选择文件夹找到文件,右键--SolidWorks--重命名,不要直接重命名和在软件里直接改。

网友(点评):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打包的方式一次性把要改的名字改一遍,放到另外一个文件夹,原来的文件不想要就可以删除了

网友(点评):
没出现过改不了名字的情况,一般都是等2秒才弹出界面

网友:
重新链接参考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文件夹找到文件,右键--SolidWorks--重命名,不要直接重命名和在软件里直接改。

右键SW重命名,改不了名字!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我也一般是用打包方式搞定
也可以重新关联,但我用的少

网友:
用SolidWorks explorer改就行了

网友:
改名要重新关联。

网友:
用SolidWorks explorer改

网友:
工程图跟零件图一起打开,先改零件名称并保存,再改工程图名称并保存就OK

网友:
选中工程图,不要打开,然后点参考,重新选文件位置就ok了

网友:
批量更改的话打包的方式很好,个别更改重新关联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