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问题

楼主(2016-12-02):
规定中的短中长的旋合长度是如何界定的?意思就是多长是长旋合,多短才是短旋合?有标准表还是公式可以计算?

网友:
螺纹的旋合长度有三种表示法:L—长旋合长度;N—中等旋和长度;S—短旋合长度。
在GB/T197-2003就有规定,你查表即可知是那一种旋合长度的配合了。旋合长度是根据工作需要选定的,不同的旋合长度,对螺纹的公差要求是不同的。旋合长度越长,螺纹精度要求较低,这是防止长旋合长度螺纹配合时发生干涉,短时防止过松,影响配合质量。确定旋合长度按的是螺纹大径和螺距计算的,是随他们而变化的。

网友:
一般是至少大于或等于5个牙即可

网友:
简单一招:普通螺母的高度就是中,薄了为短,加厚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