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中加工件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6-12-02):
如图中为单个零件,大侠能讲讲是怎样加工的么,是要铣掉很多么,还是线切割,余料继续用。或者是把图中零件做成3个单个的板比较好。

网友A:
三块,然后焊接

网友(点评):
正解!我们就经常有这种零件

网友:
做成三块,焊接或螺丝锁紧。

网友:
三块,螺丝固定

网友:
三块板,焊接,有相关位置尺寸要求的,最后加工。

网友:
三块,然后焊接,焊后加工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三块焊接比较实用。

网友B:
材料,公差?

网友:
你都是加强筋了,为啥不焊接

网友C:
三块,螺丝连接.焊接易变形

网友:
低于10mm折弯,焊接加强筋;大于10mm焊接。

网友(点评):
你的回复好

网友:
焊接后加工

网友:
做成三块,焊接或螺丝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块,然后焊接

这个是铝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公差?

材料铝,精度要求较高

网友:
三块,螺丝禁锢!

网友:
尺寸小的话还是用焊接吧

网友:
良品工艺:下料--铣四边--剖口--组焊--(有要求时回火)--铣角尺

网友:
材料,尺寸,这些都关系到加工方式吧,如果很大,超100mm,那就焊接吧,如果小,50mm左右,机加工就好

网友:
肯定三块单独的板子然后焊接彡,铣削的话太浪费材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块,螺丝连接.焊接易变形

上4颗螺丝还时6颗螺丝好?

网友(点评):
板小的话共4颗就好,板大些就6颗吧,这个根据个人习惯

网友:
没有详细尺寸,缺材料信息。可否选用等边角钢铣加工然后焊接加强筋?

网友:
两种方法:一种是三块钢板钻孔后按照图纸要求焊接,端面要求高的焊后铣削加工;另外一种就是钻孔攻丝加埋头孔用螺钉联接。

网友:
材料。尺寸。公差。精度给清楚。在安排工艺。

网友:
楼主没有讲清楚材料和用途,就这么多人给出工艺,难道都是经验主义!

网友(点评):
有些人没看贴就回了,呵呵。

网友:
铝件的话,做三块,有比较高的精度要求的先留余量,螺丝锁打上螺丝胶紧固之后再精加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