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图示2吨的设备转起来,电机需要多大扭矩

楼主(2016-12-02):
如简图,旋转中心与电机轴在同一条线上,转速为0.5r/min,设备重为2吨,需要多大扭矩的电机才能转起来,求具体需要怎么计算。

网友:
坐看回复来学习。

网友A:
现有一圆盘,要让它旋转起来,电机功率应该是多少?---[请教]
http://www.cmiw.cn/thread-44931-1-1.html

看这个帖子的讨论,应该很有收获。启动转矩+匀速运动的转矩=总转矩。

网友B:
连减速机都不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减速机都不用吗???

用的,这个只是简图,减速机不要怎么可能达到0.5r/min

网友:
条件没给全,比如加速时间是多少

网友(点评):
直径也没给,是不是实心,谁知道形心在什么地方

网友:
好像没有着么慢的电机,你先选下电机等级再选下要用什么减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有一圆盘,要让它旋转起来,电机功率应该是多少?---[请教]
http://www.cmiw.cn/thread-44931-1-1.html
...

你这个帖子看起来很乱,也没有一个最后的结论
另外,启动转矩+匀速运动的转矩=总转矩 我怎么感觉有问题
最大的转矩就是启动力矩,匀速时候电机需要输出力矩不大了。

网友(点评):
匀速力距是否只是克服惯量所需的力矩(摩擦损耗不计)

网友(点评):
如果不算匀速转矩的摩擦力矩,最大转矩是启动转矩。要算摩擦转矩最大转矩应该是两者相加。

网友:
2.2Kw电机通过1:200的二级减速也可以

网友:
和 装配工艺 也有关系

网友C:
假设忽略摩擦力,启动时,
T=J*ω  (T是启动扭矩,J是一个圆柱的转动惯量,对于圆柱体J=1/2*m*R2,ω为角加速度)
设加速度角速度w=0.5r/min,需要1秒,则可求出角加速度为0.5

再根据P=T.N/9550,求出功率。此功率就是电机所需最大功率

匀速转动时,由于没有摩擦力,不做功。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转动体转矩计算
http://www.cmiw.cn/thread-469484-1-1.html

还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设忽略摩擦力,启动时,
T=J*ω  (T是启动扭矩,J是一个圆柱的转动惯量,对于圆柱体J=1/2*m*R2,ω为角 ...

算法比较正确,补充两点:

1,此功率还需要乘以安全系数。非“电机所需最大功率”
2,匀速转动时肯定有摩擦力,否则如何能够转动起来?只是如果没有负载,自身重量的滚动摩擦力矩很小,所以在计算时,忽略不计。

网友(点评):
是因为你说的启动扭矩有一定的误导性,我理解的启动扭矩就是克服圆柱本身的惯性矩+摩擦力矩 匀速的时候,只需要克服摩擦就行了,所以两个是分开的

网友:
需要2000N.M的扭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设忽略摩擦力,启动时,
T=J*ω  (T是启动扭矩,J是一个圆柱的转动惯量,对于圆柱体J=1/2*m*R2,ω为角 ...

加速的时间是根据电机的启动特性来的
转动惯量只跟转的快慢有关
这个电机主要是考虑摩擦力做功

网友(点评):
当你选电机时,加速时间是根据你实际需要来定的,如果功能要0.5秒完成加速,就得一个能做到的电机 转动惯量只跟转的快慢有关?这句话我没看懂,转动惯量就是公式算出来的 是不是主要摩擦力做功要看楼主的条件设置.

网友(点评):
电机的启动特性应该就是转矩随时间变化

网友:
假设0.5kw,理论扭矩=9550*0.5/0.5=9550N.m
你判断下够不够。
直觉你这个不是大批量的,0.5kw-2.2kw级别的减速机配好,成本不会相差3000元吧

网友(2024-12-23):
在线求如何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