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怎样自动生成两个孔中间的中心线

楼主(2016-12-02):
如题! ^7 B" X+ e- ^4 h1 G

网友:
在孔特征的草图上添加两个孔连线的中心线,即构造线,这样生成工程图时,引用特征草图,就可以自动生成这个中心线。

网友:
实在不行工程图面板注释里面也有一个中心符号线

网友:
延长两孔的中心线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