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正反转次数问题

楼主(2016-12-02):
求大神,我现在要求伺服电机每分钟正反转30次(30次正转,30次反转)。请问有什么不良的问题没有??

网友A:
是连续的30次吗,如果是,那暂时不考虑惯量匹配问题(启停所需时间)
那样转速是60r/min,对于普通伺服电机应付起来游刃有余

如果是正一次,反一次,速度也不算快
那要看你的负载大不大了,过大了,频繁加速减速,那意味着伺服要频繁超负荷运转,肯定不好

网友:
对于伺服电机正反转很正常。而且精度也能控制的比较好。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吧?伺服电机性能杠杠的。

网友B:
一次是什么概念?每次转多少?多长时间?频繁大强度的加减速,会加速升温。

网友:
是不是太频繁了

网友:
主要看负重有多少,转动惯量的大小

网友:
同意楼上,关键是温升,负载小点吧

网友:
才三十次,小意思。以前做过一分钟正反动作九十几次。也要看电机品牌了。以前用的负载惯性稍大,日本品牌的伺服一点问题都没有,国产同类型的一用就报警。用国产的最好算算惯性匹配。

网友:
刚搞的一个项目 一秒钟正反转一回,带动丝杠滑台 移动距离来回10几mm,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连续的30次吗,如果是,那暂时不考虑惯量匹配问题(启停所需时间)
那样转速是60r/min,对于普通伺服 ...

负载不大的,1KG的物体在滑轨上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连续的30次吗,如果是,那暂时不考虑惯量匹配问题(启停所需时间)
那样转速是60r/min,对于普通伺服 ...

是连续的(一直在正反转转),要一直工作几个小时!!

网友:
没啥问题 按这个频率也不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是什么概念?每次转多少?多长时间?频繁大强度的加减速,会加速升温。

1分钟内需要连续正反转3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