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折弯

楼主(2016-12-02):
各位大神好,看一下这种铝型材的结构想着折弯,谁家可以做,这个结构能实现吗?

网友:
可能变形程度你接受不了

网友(点评):
谢谢,之前想过会变形。现在的工艺是直的挤压加工,弯的一段用压铸的,组合在一起。

网友:
不建议折,铝型材本身就抗弯矩

网友(点评):
恩 想着是能有更好地工艺加工着玩的话会节省很多成本的。 谢谢

网友:
并不是绝对不可能,关键在于所付的代价是否值得。

网友(点评):
大侠,有好的想法去做吗?可以做试一下,如果你们能做的话。

网友:
这种铝型材结构折弯30°角不是很容易。

网友:
剖析它看看可能性

网友(点评):
铝型材和弯钢筋是两回事。

网友(点评):
我知道,从侧面去找感觉

网友:
感觉好复杂的东东

网友:
铝型材不建议折弯

网友(点评):
奥 想着能节省点成本。

网友:
压铸+机加工 必须的工艺  单压铸也做不出来
这样的成本未必就很高,如果有量的话

网友(点评):
恩 铸造与加工配合出来就是成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