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停止几天,再次开机出现活塞杆停止位置不稳定

楼主(2016-12-02):
求助 液压缸停止几天后,再次开机会出现活塞杆停止位置不稳定是怎么回事?(比较精密的行程控制)要怎么解决

网友A:
进气了。空走几趟把空气排干净。最好检查漏气点。

网友B:
1,很有可能是系统里混入了空气,排除空气即可,一般都有排气装置。
2,放置后机械阻力过大,一般会回复,再不行就要检查活塞,密封了。

网友C:
另外还有活塞环油积情况,所以设备都要规定班前开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很有可能是系统里混入了空气,排除空气即可,一般都有排气装置。
2,放置后机械阻力过大,一般会回复, ...

嗯嗯,谢谢,现在也在考虑油缸的排气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还有活塞环油积情况,所以设备都要规定班前开空机

活塞环油积是怎么回事呀,能具体说下吗,谢谢

网友(点评):
在活塞环周边存在一定的淤积层,象往水中插g1根木棍,时间一长会有反应物差不多

网友(点评):
别听他扯淡,液压缸要到这样情况早该换油了,而且到处都是故障,阀都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气了。空走几趟把空气排干净。最好检查漏气点。

嗯嗯,谢谢

网友:
进空气了

网友:
开空机运行一会。

网友:
一般在油缸两端装液控单向阀

网友(点评):
多看看实物吧,那叫液压锁,不是在两端,就一个,一般贴缸上m,较远的油口用钢管联上。

网友(2017-02-21):
液控单向阀应该好一些

网友:
我也觉得进气可能性最大,so 最后解决了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