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木板的四连杆机构,非标中连杆机构好还是不好?

楼主(2016-12-02):
        遇到个项目,在某一个工位,要实现个如下动作,将成条的木板,很小,200×100,我画的图中是100尺寸。将木板放入槽中。
        下一个工位是槽向前移动,加工,。木板的供料是人工放入弹仓里。
        如下图

        一开始我设计了个竖直的弹仓,用吸盘拉下来到同步带上,然后用个四连杆机构带吸盘放入槽中。领导说不好。我鼓捣了好几个小时,用solidworks模拟了个只用气缸加四连杆机构就可以实现。领导说太复杂,不好。
        大家觉得我的方案怎么样?连杆机构有什么坏处?哪里不好?复杂的就不好么?我觉得也不复杂啊?
        难道一个旋转气缸与一个线性气缸就好?成本高,受力不好,结构庞大。我这个多好,一个动力搞定。
        哎~~~

网友A:
动作有点复杂。
机构设计,越简单越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作有点复杂。
机构设计,越简单越可靠。

大侠一语中的,看来是过来人,能不能举个例子说说复杂的为什么不可靠?

网友:
直接顶推吧

网友:
为什么不用人直接放进去

网友(点评):
NB的答案

网友:
动画做得不错

楼主:
谢谢大侠
顶推不行,槽太深,容易翻

网友:
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个类似的项目,但复杂的结构也不让用。讨论时说的首先就是加工问题,其次是调试。加工不标准,这个锅谁来背,其次调试的时候连杆机构也不好变动吧。最后想问的是,这个木条的放置有没有什么正反或者稳定性的要求啊。

网友(点评):
连杆也可以调的。

网友B:
弹仓口向下,加个横推机构掉下去槽里面

网友:
应该是安装调试的时候位置有偏差,连杆机构位置不好改变吧,后期对客户维护能力有一定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师兄,这是用solidworks的什么功能实现的啊?

应该是用solidworks制作块,装配起来,给曲柄一个转角做的动画吧。

网友:
因为你们老板对用连杆机构没把握。连杆机构本身很难调。
其实国外很多复杂机器都是用连杆。

网友(点评):
为什末难调,能具体说说麽

网友(点评):
连杆理论上可以实现任意(闭合)曲线运动。能用连杆的都是高手,不比凸轮简单。

网友E:
首先动画做的不错,其次,这个机构成功率不高

网友(点评):
为什末成功率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动画做的不错,其次,这个机构成功率不高

动画怎么制作的可以指点一下吗,是不是用sw motion做的

网友(点评):
solidworks制作块

网友(点评):
块怎么装配

楼主:
统一回复楼上各位(当然,可能收不到提醒,有心人会回来看的)
感谢大家的热心,动画的事改天再开一个帖子,其实很简单,很简单的事情要多讲,讲明白
连杆机构,总结一下,前面的各位提到两个问题,调试和成功率,就是实际做出来和设计的目的可能有偏差。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涉及到加工精度的问题。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加工精度的问题
我觉得可以模拟一下,各连杆孔中心距加长0.5毫米动作会有什么变化。
对于搞非标的,本身各加工件就是要求高精度的,现在都是数控下料、激光切割,只要误差范围内动作能接受,我想我可以试一下。
退一步讲,连杆机构调不了,料仓位置还可以调啊,连杆机构整体相对于槽的位置也可以调啊~
用气动摆台加普通气缸加吸盘,位置就不用调了么?也得调
连杆机构除了成本低外还有个好处,不容易被仿,让客户觉得我们确实付出了脑力劳动付出了创造力,有钱买不到,值这些银子。
弄个气缸摆台,淘宝一搜顶多2千块,凭什么给客户要一万?
大家说我说的对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楼上各位(当然,可能收不到提醒,有心人会回来看的)
感谢大家的热心,动画的事改天再开一个帖子 ...

如果LZ公司比较正式的话,可以申请专利,算实用新型专利

题目可以是,用单动力源驱动取放木板的机构设计,这样能避免同行copy
因为按照你的老板思维,同行用连杆形式估计还没有

我们以前公司也这样做,像一些凸轮之类的,虽然原理简单,但是你就没想出来做啊!

网友(点评):
申请专利在中国不太管用,一般用于被别人起诉抄袭的时候自保。凸轮有一个好,就是难以复制,连杆太容易被复制了。层主以前公司都是哪种类型的凸轮,盘,圆柱,凹槽,,,,自己加工还是发外?

网友(点评):
圆柱,因为是外企,这个核心部件都是国外加工进口的。。。

网友(点评):
圆柱要高精度有点难,相当于有一点点加密吧。国内也有可以搞的厂家了。我想找找了解下这样的厂家,自己如果要设计,也希望多用用这种不易放置的自制部件。

网友:
这个结构不错

网友F:
就机构的形式来说,你的设计算得上比较巧妙的,通过气缸的往复动作实现这么古怪的运动路线的确不容易。连杆机构比较普遍的问题是运动精度比较难控制;运行中会发生很大的惯性力,高速运行时振动很大,对结构刚性,节点的配合精度要求很高。

网友:
机构不错,不过口上说的一语中的

网友:
现在的设备设计思想就是模块化集成,楼主的设计思路还是以前的思路,减少动力源,但对于整个机构来说,零件的加工、装配、调试和维修都要一起考虑,结构越简单,不确定因素越少,越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楼上各位(当然,可能收不到提醒,有心人会回来看的)
感谢大家的热心,动画的事改天再开一个帖子 ...

连杆中心距可以调节,磨损可以用轴承。关键是惯性冲击,跃度之类的,如果慢速运动,我觉得连杆简单,耐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机构的形式来说,你的设计算得上比较巧妙的,通过气缸的往复动作实现这么古怪的运动路线的确不容易。连杆 ...

运动精度,与加工精度,装配精度有关,还有一个是磨损。我觉得用轴承+可调连杆,问题不大吧。
冲击的问题,这个是固有缺陷,因为单动力源,可能问题更严重。我想主动件上不好控制,可以加缓冲弹性体之类的减震,也是一个改善的思路。
理论上,连杆可以实现任意闭合曲线的运动。连杆不比凸轮简单,都是高手的专宠。

网友(点评):
好久没看到大侠没来论坛了

网友(点评):
刀锋大侠,人家到底是常来还是常不来?(^.^)

网友(点评):
Cavalier_Ricky大侠,常来耍耍,那个槟榔有点意思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楼上各位(当然,可能收不到提醒,有心人会回来看的)
感谢大家的热心,动画的事改天再开一个帖子 ...

你说了两个问题:1、结构形式的选择;2、怎么体现技术价值。个人意见如下:对1、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能实现功能要求,都是可以采用的,区别在于特定环境中的特定资源条件,在别人是好的结构不一定对你也是好的,反过来也一样。所以,作为局外人的说法,对当事人来说,只是多一个视角而已,不能代替当事人的判断。2、不敢苟同。假如我跟你竞争同一个项目,我会用2k的成本,报5k的价格。你来判断:用户会选择哪个方案,而我的优势还在于:可以用更短的周期完成这个项目,这样,交货期短是价格之外的第二个竞争优势,项目周期短,总得运行成本低,是第三个优势,虽然只有5k,也许我的利润比你更高。面对这样三个优势,你的10K目标必定瓦解。所以,玩弄技术花招,虽然并非绝对不可以,运用起来还是要非常小心的……。

网友(点评):
LZ的设计若OK,应该是最简单最省的。项目周期也很短,3D装配仿真OK之后可以立即出样机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弹仓口向下,加个横推机构掉下去槽里面

是有可能会侧翻的。。。

网友G:
@茉莉素馨 请高手来帮水水看看这个应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茉莉素馨 请高手来帮水水看看这个应用?

之前看过这个帖子,用连杆挺好的
只要算好 传动角、死点,有没有分叉点之类的
再就是避免二维到三维的过度约束,调试还是很好调的,还是在于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之前看过这个帖子,用连杆挺好的
只要算好 传动角、死点,有没有分叉点之类的
再就是避免二维到三维的 ...

大侠言之有理!转动角度很大,死点不可避免,最好用惯性冲过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杆的远端震动会比较大,磨损也会很大。
对凸轮和连杆很感兴趣,但是发现连杆好像设计很难,山寨很易。这怎么破?这点就不如凸轮了。

网友(点评):
想仿都能仿。凸轮和连杆设计计算多一些,稍微复杂,渐渐地会的人就少了,慢慢用的也就更少了。

网友:
我觉得很好啊,成本低

网友:
我想学这个软件呢

网友:
@Cavalier_Ricky 大侠,常来耍耍,那个槟榔有点意思哦~

网友(2017-06-26):
这个结构在连杆的加工精度要很高,结构越复杂的东西出现不稳定因素也就越多

网友:
SW用的不错,充分发挥草图工具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一语中的,看来是过来人,能不能举个例子说说复杂的为什么不可靠?

越复杂的东西,他的协作配件就越多,出问题的几率就越大,自然就越不稳定了。因为只要有一个配件出问题,整个机构就有问题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设计很不错

网友:
很不错的设计

网友:
实在不行就分步来搞。用气缸顶吸,伺服转动,同步带移动

网友(2017-12-27):
就佩服前辈你们的机构设计能力,我们公司现在一个工位一个伺服或者变频。卖点是纯伺服电机控制。

网友:
准备玩个四连杆机构,过来取取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用solidworks制作块,装配起来,给曲柄一个转角做的动画吧。

直接用的SolidWorks的布局做的吧,直接添加几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