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装置要旋转,求高招

楼主(2016-12-03):
如图,有一块板(代表物体)重量2.5t,长2米,宽1米 。要在图示红点位置设计电动机构,使物体绕图中箭头方向的轴线转动。具体完成如下动作:
1,从#1号位转到#2号停一段时间。
2,又从#2号位转到#3号停一段时间。
3,然后,依次反向回来。
另外一点:过程中转动和停留的具体时间不作要求。
这个机构怎么设计?求高见。

楼主:
题目动作改一下:
1,从#1号位转到#3号停一段时间。
2,又从#3号位移到#2号停一段时间。
3,然后返回,依次从#2位移动到#3位,再转动到#1位结束。
另外一点:过程中转动、移动和停留的具体时间不作要求。
这个机构怎么设计?求高见。

网友:
好像难点在于电动机构的位置,否则可以用电机减速机,用转盘,轴承带动。设计应该不难。

网友:
直接电机减速机带一根轴而已,关键是电机的控制顺序只要配置合理就行,不需要太复杂的机构

网友(点评):
控制应该没有问题,手动都应该可以。

网友:
要求精度高吗

网友:
机构应该不复杂。精度要求也不高。关键要进行强度校核。
1-根据图示及介绍的内容,旋转轴至少需要承受17500Nm的大扭矩;机构各部位的强度需要校核。
2-机构需要自锁,防止在2、3位置停留时掉落。一般使用涡轮蜗杆传动即可,或涡轮蜗杆减速机。根据安全需求,再考虑是否增加其他防止掉落的机构。
3-负载大且重心偏离旋转中心,整个机构对旋转中心有很大的转动惯量,设计时需要考虑。涉及到启动扭矩,旋转速度,特别是旋转轴的疲劳问题,2、3位置上,旋转轴承受方向相反的扭矩,类似交变负载,就像我们平时反复折一根铁丝,时间长了,铁丝就折断了。

网友:
气缸推,

网友(点评):
这么重,气缸缸径多少,换油缸差不多能推动,但体积,成本太高了

网友:
像这样装置可以吗?灰色的事工件,绿色为大圆轮,黑色半圆为圆轮运动轨道,小黑点为齿圈,2边各装驱动电机底下固定座什么的都没画,这么重的块这样机构反转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点评):
是一种方法,就是空间大,成本太高

网友:
这东西有点重啊。用伺服电机加减速机

网友(点评):
这得多大的伺服,太浪费了

网友A:
三个方位配重,大概就个意思~!

网友(点评):
题目动作改一下: 1,从#1号位转到#3号停一段时间。 2,又从#3号位移到#2号停一段时间。 3,然后返回,依次从#2位移动到#3位,再转动到#1位结束。 另外一点:过程中转动、移动和停留的具体时间不作要求。 这个

网友(点评):
原理可以,但是你想3块总重达7吨重,什么样子的轴能承重?一辆汽车才一顿多点,你的轴得做多大?

网友(点评):
配重有一就可以了,2.3可去掉

网友(点评):
@星-星 你说的对啊~!

网友:
楼主,10层楼提到了配重,你看后也没有否定。请问允许配重吗?
其实不需要2.5吨的配重,更不需要3个位置配重。
以转轴为支点,杠杆两边平衡就可以了。对吗?

网友(点评):
动作改一下: 1,从#1号位转到#3号停一段时间。 2,又从#3号位移到#2号停一段时间。 3,然后返回,依次从#2位移动到#3位,再转动到#1位结束。 另外一点:过程中转动、移动和停留的具体时间不作要求。

网友(点评):
还有移动?

网友:
10楼的配重复杂了。搞一个像电梯配重方式即可。

网友B:
图中为俯视图。如果空间允许的话,加配重,机构简单,也很容易实现。这种机构我做过,把1/4齿轮当做配种,工件旋转90度。。。

网友(点评):
配重是必需的,题目要求我在1楼已经改了。

网友:
1,空间允许,可以利用杠杠配重,或者用混凝土。
2,配重做好后,最好做个静平衡。

网友:
问题一:有限制条件吗? 问题二:一定是定轴旋转吗?

网友:
为什么不用三个电机,中间的用固定的齿轮,3个电机电机带动3个齿轮与中间的固定的齿轮啮合就可以实现翻转了,只是受力需要仔细验算

网友:
搞配重太麻烦,LZ的工件调整角度是用来再加工,还是有什么其他用途?

lz图中标示200,啥意思?

需要了解清楚旋转后用来干什么,就比较好设计了。这个应该很简单。

网友(点评):
户外活动板结构就位

网友(点评):
要想简化,不要配重,可以工件的中心线旋转。不知道是否满足你的工况?另外你还要平动?上下工序如何?重的东西一定要规划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中为俯视图。如果空间允许的话,加配重,机构简单,也很容易实现。这种机构我做过,把1/4齿轮当做配种, ...

如果以工件的中心线慢速旋转自锁,就可以不用配重了。

不知道是否满足lz工况?

如果户外板能够这样,那应该是最简化的驱动设计。

网友:
看大家讨论的,学到了很多

网友:
同意8楼的结构,稳定性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方位配重,大概就个意思~!

必须配重,严重同意

网友:
除了配重,控制系统需要加制动电阻消除惯性

网友(2017-06-30):
2.5T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