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深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6-12-03):
有一个长方形工件,材料45钢,长宽高是,450x180x150,长度方向上打两个深孔(盲孔),直径40,H8的公差,光洁度要求0.8-1.6,孔的深度400,请教各位前辈,如何进行加工。选用什么样的机床?

网友A:
可以考虑电解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电解加工

电脉冲机床吗?成本是不是太高了。普通的深孔加工机床是不是可以?

网友B:
利用固定循环指令在加工中心上即可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固定循环指令在加工中心上即可完成。

大哥,加工中心可以完成?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孔深可是400,用什么刀具,钻,铰?

网友C:
去找深孔钻设备吧,加工中心刀具加工件最起码1000高度,这么高的加工中心,要多大的龙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找深孔钻设备吧,加工中心刀具加工件最起码1000高度,这么高的加工中心,要多大的龙门啊。

孔的可以用深孔钻打,用摇臂钻也可以打,就是尺寸精度达不到,粗糙度也不行差的太远。

网友D:
这类深孔挺难搞的,适合枪钻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深孔挺难搞的,适合枪钻干

打孔是没有问题,可是粗糙度,尺寸公差控制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打孔是没有问题,可是粗糙度,尺寸公差控制不了

精镗刀镗一遍,内出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镗刀镗一遍,内出水

400深用什么样的机床,刀具精镗。

网友:
上T67镗床钻出来吧

网友:
数显镗铣床加工,加工简单,效率也高。

网友(点评):
大侠,40的直径400深,精度与粗糙度数显镗床可以达到?

网友:
车床上用浮动镗加工 可以实现

网友:
加工中心 或是卧镗 用浮动镗 也可以

网友(点评):
大侠的意思是,先钻孔放余量,然后用浮动镗刀加工。就是浮动镗刀没有用过,就是中间螺钉固定可以调节大小的背对背的两把刀吗?,是不是可行?

网友:
四方块,卧加加工,主轴带内冷,D40x400m孔,钻孔加工容易,精度要镗孔保证,镗孔就有难度。。

网友(点评):
钻孔没有问题,就是镗孔麻烦,有大侠说用浮动铰刀,没有经验,谢谢指教。

网友E:
方法一:做夹具,在深孔镗上加工,粗精分开。
方法二:镗床加工,先钻孔,后自制镗杆,安装可调镗刀头加工。
镗杆另一端需要做支撑,镗杆在里面是可滑动的。
方法三:定制U钻,在加工中心或者数控镗上,采用内冷加工。

网友(点评):
大哥是内行,有办法,见识多,思路清楚,学习了,请教一下,什么是U钻?只有见过枪钻,深孔钻床用,尺寸精度,光洁度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加工中心可以完成?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孔深可是400,用什么刀具,钻,铰?

可以在铣床上完成,只要行程够就行,可以先用麻花钻钻底孔,再粗镗(粗镗刀),半精镗,精镗(精镗刀)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方法一:做夹具,在深孔镗上加工,粗精分开。
方法二:镗床加工,先钻孔,后自制镗杆,安装可调镗刀头加工 ...

U钻达不到精度

网友:
考虑到机床行程,可以设计专用工装,利用数车加工,刀具使用高速钢硬质合金焊接刀片应该没问题,量大的话,刀尖加图层。

网友:
形位要求不高的话,上镗床用枪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方法一:做夹具,在深孔镗上加工,粗精分开。
方法二:镗床加工,先钻孔,后自制镗杆,安装可调镗刀头加工 ...

10倍径的大直径U钻还没见过。这么深的孔如果用镗杆,是不是的要用减震的?

网友:
用深孔机床钻孔后采用镗孔加工